求助:黑狗3外接电源问题

楼主(2013-12-28):
黑狗3都说可以用外接电源,不过要装上电池,我的黑狗3也是撞上电池的,一切正常,但用个ubec,5v输出,用飞越的那个usb接口线,一接电(保证没有接反哈),黑狗就无法开机,顶上那个小红灯就一点点亮,无法开机,只有用充电器重新再充下电才能开机,各位大大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能不能解决啊?

网友A:
先开机,后接电,你会有惊喜。

网友B:
黑狗可以外接电源吗?一直想尝试 但是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狗可以外接电源吗?一直想尝试 但是不敢

可以  要降压的东西

网友:

最高只支持5V 你可别乱来  那就是青烟冒起恭喜你  你的狗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开机,后接电,你会有惊喜。

哈哈!难道是一道青烟!

楼主:
还有没有人有高招?降压模块有啊,还没试先开机再接电

网友(2014-02-08):
试了没有,,,,,等结果

楼主:
还是没找到原因,用零度的osd输出的5v电源供电又没问题了,但好盈的5vubec不行。

网友(2014-06-26):
我的狗3+可以用UBEC5V USB外接口供电,但是录像后回放的时候声音有很大的电流声,换了其他DC-DC5V电源也一样,但是用5V手机充电器,录像声音就没有杂音,不知道为啥!!

网友C:
先开机再接电,电池就可以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机再接电,电池就可以拔出来·····················

航拍不行吧,电池拔掉重心就变了

网友:
最近试验结果,先上电再开机也可以。
只是上电后,云台开始工作,开机有点干扰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