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 电机故障了

楼主(2013-12-28):
才进了一个小手板,到手后加轮滑油,手转动很轻松 。就开始按电机。电机的皮带轮和车床皮带轮比试1:2.可以按了0.75KW的电机带不起来  电机是自吸水泵上卸的 看电容是8μF。400VAC。50-60hz....  后又换了个2.2KW。。。12 μF。 450vac。 50-60hz的自吸泵电机 可是车件就能卡主。求高手指点      【两个电机都是单电容的 }

网友:
皮带轮主轴上的大。电机上的小。电机没问题。吃刀大了。小点进刀。

网友A:
这种电机转速高了,2980转的吧,要换1140转的电机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转速高了,2980转的吧,要换1140转的电机才行的

我的皮带轮是1:2的 车床轴的转速刚好是14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皮带轮是1:2的 车床轴的转速刚好是1430

转速太高了,我的电机是2800转,皮带轮是6cm,车床皮带是24cm,速比是4:1,就这转速还高一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皮带轮是1:2的 车床轴的转速刚好是1430

我是说电机转速高了,同等功率下扭矩就小。一般车床用4极电极或6极电机。极少有对极的。当然你减速比够大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电机转速高了,同等功率下扭矩就小。一般车床用4极电极或6极电机。极少有对极的。当然你减速比够大 ...

一般车的转速都多大啊  是要我的电机减速比加大了那扭矩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了,我的电机是2800转,皮带轮是6cm,车床皮带是24cm,速比是4:1,就这转速还高一倍呢

看来你的电机和我的差不多  。你的电机是直接带车床主轴吗 ?  你的多少KW  扭矩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电机和我的差不多  。你的电机是直接带车床主轴吗 ?  你的多少KW  扭矩怎么样啊

550w,扭矩还是有点不够,在直径80mm处进刀量在0.3mm以上车床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
转速太高了,一般车最高转速才1000多转。平时用七八百转就很高了。

网友:
车床一般也就200…600用,高了烧刀,耗刀,

网友A:
我一般用300多转。CJM2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转速高了,2980转的吧,要换1140转的电机才行的

我用的就是2900多转的电机。效率高。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300多转。CJM250

通用250    45钢   710转  进给B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2900多转的电机。效率高。爽!

生猛啊。小刀快跑。这是数控的搞法啊。合金刀才行吧,高速钢的话加切销液只怕都不好使

网友:
朋友找个4级以上的电机就行了,转速低

网友D:
750瓦以下的车床,一般用300-500转主轴转速就可以了。水泵电机2880转,要让主轴300转,皮带轮直径比例1:9.这样才有力。主轴转速高了,扭力小,很容易憋住。
最好用2级皮带轮变速,要不然皮带轮一个太大了,一个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瓦以下的车床,一般用300-500转主轴转速就可以了。水泵电机2880转,要让主轴300转,皮带轮直径比例1:9.这 ...

哦 谢谢了  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瓦以下的车床,一般用300-500转主轴转速就可以了。水泵电机2880转,要让主轴300转,皮带轮直径比例1:9.这 ...

要是加个变频器好使吗?中和性能如何阿啊

网友E:
转速高不说,吃刀大,车床导轨和大小拖板有松动都有可能的事,不一定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