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550—H3-2D云台 摇头现象严重 和感度有关系吗?有减轻办法么?

楼主(2013-12-28):
如题,谢谢!

网友A:
这应该和桨的尺寸,桨和电机的配合,桨是否平衡以及感度都有关系,你应该把你的数据罗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

你都少将了,还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和桨的尺寸,桨和电机的配合,桨是否平衡以及感度都有关系,你应该把你的数据罗列一下。

用的F550套装,8045的浆 基本感度150 150 150 100 姿态:150 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少将了,还学习。。。

学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少将了,还学习。。。

是来拿分的。。。。。。呵呵。。

网友C:
你好,请问飞机偏重还是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飞机偏重还是偏轻?

你好,配置了F550套装+H3-2D云台+一块3s5600ma电池 应该不算重吧?

网友(2014-02-14):
你用9寸浆实验下,好象可以解决,我也前也遇到

网友:
我的E300动力,2389g重,感度170 170 150 140 170 170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飞机偏重还是偏轻?

我的F550 原装动力 8寸桨,有轻微摇头,请问如何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