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控和DJI图传互相干扰

楼主(2013-12-28):
新版精灵2控和DJI图传互相干扰,一样化装时,2.4G干扰5.8G,关控就好了,所以只能分体了

楼主:
这控功率大了,26DB,一般控是20DB

网友A:
建议调整接收机的位置、或者调整方向试试。遥控器的接收机位置在—从插入电池的方向看,在右边。图传和接收机不要靠得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调整接收机的位置、或者调整方向试试。遥控器的接收机位置在—从插入电池的方向看,在右边。图传和接收 ...

是说控和图传接收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控和图传接收干扰

是的

网友:
我感觉一代就有点干扰了

网友B:
精灵2遥控用5.8G频率,与图传的5.8G太接近,自然会这样,建议楼主可以考虑用2.4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遥控用5.8G频率,与图传的5.8G太接近,自然会这样,建议楼主可以考虑用2.4G的图传。

新版的精灵2不是的,用2.4G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的精灵2不是的,用2.4G控制的,

哦对,Phantom 2(没有Vision)的遥控器是2.4G的。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所说的干扰是怎样的?能否发电干扰视频或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所说的干扰是怎样的?能否发电干扰视频或者照片?

多谢老大关心,我通过调节频道,避开干扰了,原先有干扰时是有横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关心,我通过调节频道,避开干扰了,原先有干扰时是有横条的

你好,原先干扰时的频道是使用的什么还记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原先干扰时的频道是使用的什么还记得吗?

记忆中是8啊

网友(2014-02-12):
我的二代精灵和大疆5。8图传还没发现图传互相干扰的现象。

网友D:
功率都太大了,天线放得太近,必然的,如果你的遥控使用DSSS技术,估计就不会。

网友:
我感觉也是有干扰

楼主(2014-03-20):
引用 网友D:
功率都太大了,天线放得太近,必然的,如果你的遥控使用DSSS技术,估计就不会。

我用原装控啊

网友(2014-05-18):
二代精灵 我也碰到了 H3-3D版本   超过100米就干扰的厉害    图传用的是创新科 600mw  5.8G图传  如果用三脚架  1000米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我得一开机就有水波纹。换频道一样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