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汽油直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12-28):
听说汽油直机不但省钱而且飞行时间长!我不暴力3D 动力要求一般!喜欢长时间飞行,但是对大鸡比较恐怖!所以想入一个汽油机,越小的越好!
各位摩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90型号的呗,RJX90用26CC汽油机,还有所有90级的甲醇机型都能用OS的15CC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型号的呗,RJX90用26CC汽油机,还有所有90级的甲醇机型都能用OS的15CC汽油机。

嗯。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位兄弟!

90级油机相当于700的大小。最小的油机,(除了淘宝上那种全球鹰,那个不行)应该是亚拓600N, 国外能买到改装450用的发动机,可以改成甲醇版450

网友B:
楼上错了,最小的油机市面上除了全球鹰还有华科尔的18级油机以及泰世的牛叉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错了,最小的油机市面上除了全球鹰还有华科尔的18级油机以及泰世的牛叉4

我问的是汽油直机!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汽油直机!谢谢!

哦,那就是600级别的 风神50 和亚拓600N都可以改汽油机的,但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成品的话就是RJX90的,相当于70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是600级别的 风神50 和亚拓600N都可以改汽油机的,但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成品的话就是RJX90的 ...

看样子最小的是600级的了!

网友:
OS出600用的15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