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 轻量 的可以垂直90°俯拍的微单云台吧!

楼主(2013-12-28):
飞机是四轴。 动力小,太大的云台承受不起。目前买了个舵机小云台,很轻但是只能俯拍35°角,有没可以俯拍90°但又轻的呢? 目的是拍照,

网友:
调下舵角,75度无大碍

网友A:
舵机可以改造调整俯拍角度的。

网友:
無刷雲台直接可以90度角,舵機的話要改(大角度用)

网友:
就是怕到了90度有振动

网友:
无刷云台一般都可以90度俯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可以改造调整俯拍角度的。

精灵vision的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vision的可以改吗?

这个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