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6hgps 3dr数传问题

楼主(2013-12-28):
1:地面站安的是12.55地面站   地图为什么不是卫星地图?在哪调?
2:插入数传电脑自动驱动可以用了,进入地面站3dr加载  保存 上传  然后连接连不上。
3;求解锁方法

网友:
先看论坛里的APM教程把

网友:
57600 ,另地面站可以升级一下。

网友A:
泡泡APM教程 第六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泡APM教程 第六课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课程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课程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泡老师 一路造福大家 必须膜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课程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在吗?泡泡老师~我新买的3dr数传~不能连接地面站~我现在加载可以的~加载完后本地版本1.7.远程1.6!因为我上传了固件!我现在3dr没法连接地面站~已连接显示No Heatbeat Packets Received~~~求教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吗?泡泡老师~我新买的3dr数传~不能连接地面站~我现在加载可以的~加载完后本地版本1.7.远程1.6!因为我 ...

版本不一样好象连不上吧?前几天有个人和你一样,一人1.6 一个1.7也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不一样好象连不上吧?前几天有个人和你一样,一人1.6 一个1.7也是连不上。

有没有办法把本地降为1.6版本??

网友D:
版本不同没关系,也能连上,你的也许出问题了,升级远程需usb连接才行了,我的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本不同没关系,也能连上,你的也许出问题了,升级远程需usb连接才行了,我的也一样

估计有问题了~要返厂修了~今天第一天用就这样了!卧槽啊~~~~什么情况,东西这么次品啊~~~
而且我都升级到1.7的了~还是不行~~
不过飞控我是接在电脑上的!数传也是接在电脑上的!会不会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问题了~要返厂修了~今天第一天用就这样了!卧槽啊~~~~什么情况,东西这么次品啊~~~
而且我都升级 ...

接电脑不会供电不足,我这图也是单接电脑抓的,也许你远程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2014-02-15):
      这是什么情况  数传连不上。。。。

网友E:
数传买回来就直接可以连接的,为什么要刷固件?刷了本地的远程的也要刷,不过就要用usb刷写器了,手里没有刷写器的就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数传买回来就直接可以连接的,为什么要刷固件?刷了本地的远程的也要刷,不过就要用usb刷写器了,手里没有 ...

哥们 刷远程的怎么刷法 我吧刷写器连接 然后插电脑,打开地面后,远程变成本地 然后刷写 提示无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