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控制卡效果到底如何?

楼主(2013-12-29):
最近小数控铣电气部分不好用了,原来用的洋二手一体机,mach3控制的。并口的。
想用USB的卡来驱动他了,淘宝卖家的描述都不错。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因为是四轴铣床,所以选四轴的,USB的能实现四轴联动吗?
USB送给四个轴的脉冲与方向信号是实时的吗? 原来并口的肯定是实时的吧。
优点卖家估计都已经描述完了,我就是想知道有什么缺点。

目前在考虑这家的200K 四轴卡。

淘宝上还有一种非常便宜的,不到200元的USB控制卡。不知道与上图中的这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這是jnc-40m,控制主軸0-10v部分,我的尚未輸出,已經有0.47v,不知道是我的卡有問題還是哪出問題,其他還好,我是控制三菱400w伺服馬達,

楼主:
我在另一个坛里看了不少评价。 基本都说我图片中的卡不好用。mach3的老问题+USB接口卡的新BUG。
现在都想买HP小机箱延用老方案算了。

网友:
什么方案叫老方案呀,哪出来看看

楼主:
我所指的老方案就是mach3+并口板。
前几天从日立一体机里的倒出几个铝屑后电脑不死机了。
然后把机床的地接好后,加工时也不自动急停了。

网友:
佳门的卡没用过,另一款USB卡,leafboy77产的,
感觉比并口好,并口太挑电脑,并口输出脉冲不稳定.
反正我用并口就成天的问题,久不久丢步一下,还说不定什么时候,经常怕弄坏东西
用USB卡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可以弄个触摸屏的笔记本(最好关掉CPU节能),用起来很爽

网友:
真要这个吗?我买来只试了下,一直放床底吃灰,半价出手,半价哦。

楼主:
,leafboy77听说口碑不错。
佳门的,我自己没有用过。但看了些评论,再加上设计已经恢复健康就暂不考虑了。

网友:
用过并口的跟USB的,觉得还是USB的方便。

网友(2014-03-17):
老乡啊,新手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