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呀!NAZA-V1今天惨烈炸鸡,请高手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3-12-29):
这周一首次升级了固件装好GPS(之前设置不对,只能飞姿态模式)。并且在周一当天飞了7块3S2200电池。非常成功,感觉很好控制。可以脱控在空中“钉钉”,至少关控试了7、8次失控返航,都非常好,动作非常标准,尤其是降落非常轻柔,虽说降落点与起飞点会有1米多的偏差,我认为完全能接受。感度也很合适,不需要调整。飞行限制也很精确。稍有不如意的地方是,3S2200的新电池都只能飞3、4分钟就低压报警,我只好降落。配置是大疆风火轮450的机架,朗宇a2216的动力,上面除了自身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加挂。分析除了冬天温度低的原因之外就网友说的是默认的报警电压设置过低,下来之后测电有11.7V以上,等几分钟甚至接近12V。
昨天,做了很多准备,给新买的电池充电,调整了参数设置——也就动了一下报警电压设置,扩大了飞行限制的距离。在室内用姿态模式试了一下加上图传的效果,也非常好。今天上午高高兴兴的带着十几块电池、图传设备到飞场。结果就出现了非常可怕的炸鸡,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原因。谢了……
开始一切顺利,并联了两块3S1800的电池,搜好星,灯变绿,起飞,定高,定点,飞航线,还从高空速降下来,稳稳的在两棵树下穿过。大约飞了4、5分钟,还没有低压报警。感觉正好的时候,四轴在离地十米的时候,我再试试失控返航。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关掉控之后,四轴在空中稳了大约30秒,突然停机,做自由落体砸到地面,大约十米的高度。心想完了,一定粉碎

捡起来发现可能由于是比较松软的草地的原因,损失还好:450两支红色臂完全摔断,GPS的支撑杆从根部断了。其他好像没有损失,四片新碳桨都完好,这也说明电机是停机的,大疆的指示灯是亮的,说明没有断电。接收机亮红灯。电机外观没有损伤,飞控、接收机没有移位,机架其他也没有损伤。
回到家一测试,接收机正常接收遥控信号,NAZA飞控也显示正常。
参数显示如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今天的遥控器的设置和操作与上次的都相同呀,是在GPS姿态模式下进行的,要说不同就是智能方向控制钮是打在“返航点锁定”上,上次是打在“关闭”档上。难道会是这个原因吗?对了,也不应该是被干扰,飞的地方很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设施,当时视线范围内也没别人。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一定可以作为教训的是,侧视自动返航一定要在机身离地50cm以内的范围,今天我太大意了,太信任大疆了,教训呀!也在这里提醒新模压。还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指点。

楼主:
庆幸的是,今天选择了一个没有人的安全地方,要是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就是图传和OSD设备当时没有挂上去,本想飞几块电池再挂的。

网友:
dj怎么老是停机???

网友A:
你的马达怠速速度和停止类型是怎么设定的?默认?

网友B:
V1升级v4.02有风险,我的也炸了,损失惨重。刷了v4.02是会有不时上电起飞或转模式的时候,飞机会严重偏向一边的问题,遇到4,5次这样的情形,已经在软件里重置遥控器行程,imu基本和高级校准,偏向问题还是会发生,有一次飞fpv无法控制这偏向,打完舵也救不了,结果就诈了,以为是电调电机问题,全套换了,还是会遇到偏向一边。最后又刷会旧固件v2.02,现在都飞得好好的,这固件飞了百多次了,没有问题。

网友C:
主電源是啥接頭呢?T插容易瞬間斷電~掛了二顆電池(機體總重?)配置?

网友:
很少有哪一天在论坛上没发现大酱的炸鸡贴,,,哎

网友D:
电压保护 建议不要开启 冬天的电池 电压显示很不正常的 我们飞6S电池 起飞时25.2正常 上去不到50米 电压就显示22.9了 估计智能测电压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同情,事后检查下动力是否完好

网友F:
难道你的GPS是安在下面的吗,我看你的GPS 安装位置Z是正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升级v4.02有风险,我的也炸了,损失惨重。刷了v4.02是会有不时上电起飞或转模式的时候,飞机会严重偏向一边的 ...

你好你有V2.02的固件吗能传给我一分吗?谢谢了。我的NAZA v1 也出现一个电机停转,并且螺旋炸机的情况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G:
a2216?
楼主的多旋翼为神马不是选的V2216?

网友:
我之前有跟楼主同样的情况,用的是V2,也是在GPS情况下打的失控返航,当时GPS有11个卫星,不过楼主的情况比我好,还停了30秒才掉下来了,,我是从GPS一切到失控返航,机机就直接掉下来了,损失比较大,下来通电,看主控也是正常的,,用的H折叠机架,恒力4225,铂金30A,亚拓6S5200,40C电池,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马达怠速速度和停止类型是怎么设定的?默认?

怠速设置的是默认,停机按泡泡推荐的设置“立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電源是啥接頭呢?T插容易瞬間斷電~掛了二顆電池(機體總重?)配置?

用的是XT60接头,并联,下来电还是通的。机子不重,1K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升级v4.02有风险,我的也炸了,损失惨重。刷了v4.02是会有不时上电起飞或转模式的时候,飞机会严重偏向一边的 ...

我昨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精灵V1,固件4.02,飞着飞着无端端偏向一边越飞越快无法挽回最后炸鸡。在这里想请问你哪里有2.02版的下载?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保护 建议不要开启 冬天的电池 电压显示很不正常的 我们飞6S电池 起飞时25.2正常 上去不到50米 电压就显 ...

电池电压3S还有12.1V。应该不是内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情,事后检查下动力是否完好

检测过了,动力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a2216?
楼主的多旋翼为神马不是选的V2216?

由于初次用四轴,买了a2216和450机架,试飞的。最近买了6颗V2216,准备装个小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你的GPS是安在下面的吗,我看你的GPS 安装位置Z是正数啊。

嗯,这倒是个问题,我的GPS是换了个位置,从新设置了一下,是放在机器的上面,设置应该是个负数。之前设置是对的,这次设置错了。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机器停机坠落吗?如果是那就算找到原因了。

网友H:
问题在于dji失控保护针对不同控是要不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在于dji失控保护针对不同控是要不同设置的。。。。。

这个已经设置对了,在没有设置对的时候,我只能飞姿态模式,后来设置对了,才飞GPS模式,并且在之前已经试过7、8次关控让它自动返航降落,都非常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倒是个问题,我的GPS是换了个位置,从新设置了一下,是放在机器的上面,设置应该是个负数。之前设置 ...

你这次是不是这个原因坠的机不敢说,但一定有影响的。我手里有精灵一代和F450,只是在精灵刚到手的时,测试关控返航的时候因为开控接管,油门(立即模式)在最低掉下来一次,其它时候还没炸过。

网友C:
12樓兄弟您眼睛真銳利阿!樓主您gps設成後方下面了~
能提供一下愛機照片嗎?(近照)光文字敘述很難猜測,電調是那一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3S还有12.1V。应该不是内有电。

你下来测的电 和当时的是不同的 飞机一停下来 电是马上就回上来的

网友:
不用GPS的漂过。nazaV1升级最新版本。失控自己回来过

网友:
大家的Naza-M V1如果升级v4.02请测试机子偶尔有没有偏向一边的现象,在开机或切换模式会发生。有些人都遇到了,建议刷回旧固件看看。旧的软件大疆拿掉了。。。

网友:
用旧软件Naza Installer 1.8可以刷回旧固件2.02(联网时会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樓兄弟您眼睛真銳利阿!樓主您gps設成後方下面了~
能提供一下愛機照片嗎?(近照)光文字敘述很難猜 ...

机子不在身边,现在不好拍,其他配置:天地飞9通接收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难道你的GPS是安在下面的吗,我看你的GPS 安装位置Z是正数啊。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Z是+5,难到LZ的GPS是朝下的?
再说原配的GPS支杆都大于5CM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设置对了,在没有设置对的时候,我只能飞姿态模式,后来设置对了,才飞GPS模式,并且在之前已经试 ...

挂一块电池的时候屁事没有,这次难的挂二块电池就出事了?难到是电池的Y线有问题?

网友:
炸鸡不一定就是飞控问题。扩大检查范围看看。
楼主那里气温多少啊?另外补充一点炸鸡图片吧,光这么看,看不出问题的。

楼主:
上图

损失的地方

损失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Z是+5,难到LZ的GPS是朝下的?
再说原配的GPS支杆都大于5CM了吧?

泡泡大师也来了,崇拜呀
我支架装在地板上。
没有用Y线,是直接焊接了两个XT60接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也来了,崇拜呀
我支架装在地板上。
没有用Y线,是直接焊接了两个XT60接头

白教你了,装在底板上,GPS还是在JJ重心的正上方呀,Z仍然是负数。

网友C:
槳是多大的?好像很大隻
gps確定是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教你了,装在底板上,GPS还是在JJ重心的正上方呀,Z仍然是负数。

是的,12楼的兄弟也提醒了,这的确是个错误,这也是跟先前不同的设置。是这个错误导致了飞机停机坠落吗?在坠机之前,飞得还挺好,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槳是多大的?好像很大隻
gps確定是填錯了!

是1047的桨,还算跟450机架配套。

楼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想如果是GPS设置不对,为什么飞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即使有问题也应该是飞行姿态不稳,而不是停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想如果是GPS设置不对,为什么飞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即使有问题也应该是飞行姿态 ...

LZ你刷旧固件看看,如v2.02固件,我用它飞了百多趟次,从来没问题。有人说v3.16固件我没试过,如果有一天要加入大疆的IOSD,IOSD Mini或其它硬件,就要考虑升级固件了,V1要加PMU和IOSD Mini,有点贵而且只可以给Naza用。现在用Remzibi OSD+GPS,挺好的,小巧便宜稳定又可随意设定画面。升级v4.02,给我惨痛的教训,最痛是新买的狗3+黑,外壳全损,LCD也坏,幸好镜头和主板没坏,现在修好了。
因太相信大疆,所以放胆去飞v4.02,谁知。。。我的偏向一边问题确定是v4.02固件问题,因为全套电调和电机都换了,也关闭掉其它如狗3+,图传,12V稳压器,问题依旧,这有时候出问题是在切换模式或上电的时候。刷了v4.02固件后,全部如遥控器,IMU基本和高级,指南针都做复位。现在用回v2.02,飞得好好的。
本来是要发炸机帖的,我有这偏向一边和失控FPV视频。没有诈过的人,都会先排除飞控的问题,我也一样,呵呵呵。但炸了他就知道了,固件有时侯也会出Bug的。

网友:
看你们开gps 炸鸡那么多 我现在吓得都不敢常去飞了

网友:
呵呵,都是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