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白板米格15终于安装完了,付涂装照

楼主(2013-12-29):
买了个白板50涵道米格15,装了好几天,终于装完,主要是涂装太费时间。说说安装感受:
配置:rc50/11涵道,rx601接收,好赢40A电调,银燕08md舵机4个(一个尾平,两个副翼用y线并联,一个用前轮转向),1300mah 35C 3S电池。装完后,没有称重,不过推重比大于1,拿在手上全油门能垂直向上跑。
全油门保持2分钟电压就到3.7V,好费电呀!
重心在前机翼端向后95mm处。
因为飞机小,速度快,副翼D/R设50%,应该好控制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飞过涵道,只是飞过白板的me-109。主要是飞直机多,所用先静态,等过段时间再飞吧。有这款50涵道米格15飞行经验的模友多给宝贵建议,特别是安装、调试和飞行方面需要注意的。

2015年更新:经过几次试飞,把前轮转向舵机去掉了,容易磕掉,还重。实际飞行时间1分30秒,落地后电压3.8几,估计夏天能到2分钟。一定要把电调放在进气道内,一开始电调放在上面,过热保护了。

座舱扣掉,电池竖着放,电调的位置横向扣掉了点泡沫这样和电池并排放置,正好压住,不移位。
经试飞后,把电调放在进气道内了,否则过热保护。

自己改的可转向舵机,其实只要左右有个10度就够了,目的主要是为了滑行时能跑直线,对于滑行调头不行,转弯半径太大。

50涵道机体较薄,容易磕掉舵机,所以最后取消前转向舵机。

图上座舱向后的黑点是重心。

用的是1300 35c的电池,比较重,把座舱向前5cm左右预埋在机头的配重铁块抠出来,基本上重心落在上图黑点附近。把划开的泡沫粘好,再用补土抹平,干后重新涂装,基本上看不出来痕迹了。

试飞后,感觉头不是很重,有点抬头,所以又重新把配重铁买入机头。

另:在家里练模拟器时有没有觉得插头在背板上很麻烦?遥控器不能平放在桌子上?自己动手改了一下,在侧板上开了个洞,接头改到侧板,这样模拟器的线就可以侧着插入,遥控器就能平放在桌子上了。

网友A:
副翼已经调小很重要,50涵道超级灵活,动作细腻些,这机速度很快,尽早掉头,否则太小很容易飞远看不清姿态,,别低空拐小弯,祝爽飞

网友:
什么涂装的?

网友:
小玩意挺有意思

网友:
祝爽飞啊

网友B:
LZ的电池 电调 接收 电机都和我曾经飞的F86一样 但是有一点夸大了  推力压根没有过1

网友B:
副翼大了 建议45

网友:
2200的电池时间能长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的电池 电调 接收 电机都和我曾经飞的F86一样 但是有一点夸大了  推力压根没有过1

呵呵,这个不一定,我有两台F22,配置都一样,也是RC50的涵道。结果一台可以垂直起飞,另一台就不行。主要看动平衡和安装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不一定,我有两台F22,配置都一样,也是RC50的涵道。结果一台可以垂直起飞,另一台就不行。主要 ...

RC50/11的电机买过两个 一个0到全油门基本没震动  一个0到全油门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50/11的电机买过两个 一个0到全油门基本没震动  一个0到全油门震动

确实是这样,我的那两个电机就一个有点卡,另一个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大了 建议45

感谢,太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已经调小很重要,50涵道超级灵活,动作细腻些,这机速度很快,尽早掉头,否则太小很容易飞远看不清姿态 ...

非常有用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D(2014-02-09):
把座舱向前5cm左右预埋在机头的配重铁块抠出来   这哪里啊  我也买了  没发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座舱向前5cm左右预埋在机头的配重铁块抠出来   这哪里啊  我也买了  没发现呀

电池仓向前挖,靠近进气口那个立柱上方。

网友E:
全油门能2分钟才报警3.7?????不可思议啊

网友:
这机太小点

网友(2014-04-17):
静态全油门比天上全油门电流大些的,天上估计快2分半吧.楼主技术应该不错啊,我也40A电调嫌重了,1350电池我都嫌重,翼载荷太大我飞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油门能2分钟才报警3.7?????不可思议啊

正常吧,2分钟=30C .1500MAH以30C放电是45A了 RC50/11不到30A

网友:
50涵道我都是用3S800电池,20A电调,原厂涵道套装,飞机轻了,不用起落架,手抛更好飞,一块电池飞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