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重多轴飞行器

楼主(2013-12-29):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大家有做过载重量大的多轴飞行器吗,最好载重在50公斤以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450514149

如果用这个电机的话载重能做到多大

大家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啊,,,,,,一起来探讨,,,,

网友:
这个只会白花钱飞不起, 飞起来等坐牢

网友:
那么大电流

网友A:
想搞载重的,10轴不行就20轴,还不行30轴,还不行60轴,还不行100轴。。。。。。,试问一下有必要吗?

网友:
带50公斤上天,电池就要25公斤了,不划算

网友:
载重大,电池容量也需要大,那就意味着电池又要重

网友:
这么大载重的多旋翼估计就一摆设
烧一大堆钱还未必能飞起来
光供电就够折腾的

网友:
这只是将航模的观念无限放大,只要订制配件一样能动起来,不过怎样运输及试飞,而城管及公安又不理会呢?事实上所有的飞行计画都虽要申请及审查。真飞机跟航模同样能飞但安全系数差得远,单是螺丝/螺母已经不同,普通螺母松一圈之后很快就掉,飞机螺母是椭圆形永远夹紧螺丝,类似自锁螺母但自锁螺母用的胶圈在高温差下很快老化。螺丝也会用不锈钢线之字形互绑,除非钢线断否则不可能松掉。
还有维修方针是"预防性维修"每件零件都有限期,到期时不论有没有坏都要更换,所以飞机很安全航模很危险

网友:
飞机太大会被请去喝茶的

网友:
不如油动直升机了

网友B:
楼主只是想探讨一下还是真的要做一个啊?
用途是什么呢?撒农药、播种?那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想探讨一下还是真的要做一个啊?
用途是什么呢?撒农药、播种?那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啊!

我是真的想做一个,我有个同学种地的,几百桑的地,有时上乡下去玩看农民真的需要这种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搞载重的,10轴不行就20轴,还不行30轴,还不行60轴,还不行100轴。。。。。。,试问一下有必要吗?

老大    四轴载重才是最大

网友:
之前不是有人分享了老外做了一部能载人的多旋翼吗?或者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想做一个,我有个同学种地的,几百桑的地,有时上乡下去玩看农民真的需要这种装备

多轴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农业上了,虽然都是比较小的,但是真没有必要做楼主所说的这么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想做一个,我有个同学种地的,几百桑的地,有时上乡下去玩看农民真的需要这种装备

你可以欣赏它

网友(2014-09-04):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想做一个,我有个同学种地的,几百桑的地,有时上乡下去玩看农民真的需要这种装备

农业上面确实有这个需求

网友(2014-10-11):
载重15kg飞行18分钟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我q:360969976

网友:
做有电线连着的哪种还有可能

网友:
如果搞植保机,建议先找从事过植保机工作的了解后再行动。隔行如隔山,也许造了航天飞机,干农活比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