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UN-A9 PLUS充电器正名!-新款的是有放电功能的

楼主(2013-12-29):
经常在网上看有人争论,说A9充在无保姆情况下不可放电,现证明,最新款的A9 PLUS是有放电功能的,有图为证

网友:
才知道啊,新款的A6,A9都带放电功能

网友:
本来就是,新款就是带的,早就知道了啊

网友:
早就知道了。嘿嘿

网友:
有保姆就是3.5A放电 没保姆好像是2.0A

网友:
以旧换新

网友:
可惜放电电流小啊!!!

网友:
这个冲大容量6s电池效果好么

网友:
国货精品啊!

网友:
求放电怎样操作

网友:
A6用了好久

网友:
图中如何看出是在放电? 哪个符号是放电的意思?求指点。(不是怀疑LZ论点,只是对没用过的东西好奇)

网友:
真看不出在放电!A6A9难到不能用块点阵屏,不支持中文弄几个个英文单词也比这个直观些!

网友A:
这个面板的设计真心爱不起来。。。。

网友B:
明摆着是充电嘛,每个cell的电流都不一致,应该是接近3.85v终止电压时的情形。难道可以支持单独控制cell的放电电流?
瞎猜的哈。
另外放电最好有电量计数就好了。

网友C:
我有个跟你一样的A9,说明书对放电功能只字未提,设置充电截止电压,超过的部分降不下来。

网友D(2014-02-02):
那位有具体操作方式?谢谢

网友E:
精度如何

网友D:
放电谁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F:
模式"A0"为放电模式,"A1"为充电,最大放电电流2.5A

网友G:
A9我也弄了一个,
A0那里的A意思是电压显示第一页(9S一页显示不完),B是第二页(显示后面3S),C就是充放电容量,D也是后3S的充放电容量
A0那里的0是放电的意思,1就是充电.
前面那个00E就是第00组预置数据的意思.
以前不知道听谁说的A9可以调输入电压报警值.我试了很久,确定,不能调的.但是12-14V电压很宽松.10.5V还能正常工作.高压没试.主要用电瓶.

网友H:
A6与A9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I:
T插不好用,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建议更换为XT60。

网友J(2014-08-05):
哪位能给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设置放电吗?我一直都找不到A0这个界面啊!谢谢了!

网友K:
最新款什么时候出的?

网友L:
怎么设置啊,教教我,我死活弄不出A0模式

网友M(2014-09-09):
我的也是A9,用起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