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首飞前的地面调试工作

楼主(2013-12-29):
入魔有段时间了,期间也飞过A320、KT F14、小赛。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首飞必炸。

我所知道的地面调试只有重心位置,舵面动作这几个最基本的。至于拉/推力线、舵量、反扭等问题都要上天了才能发现问题。新机都要伤痕累累以后才能爽飞……所以我想请教各为魔友一个问题:如何在地面调试飞机,避免首飞中遇到的反扭、舵量过大/小等问题。

下面交给楼下各位自由发挥,有同样疑问的新人们请过来捧个人场!

网友A:
上天调微调。。
舵量大小纯粹靠手。。。
飞的多了应该对不同机型舵量有经验了吧。看看模拟器里飞机的舵量。

网友B:
舵量一般+-15°就行了。高速机小舵量,低速机大舵量。这个也是常识。
重心一个是根据说明书,没有说明书的先不加动力,找个草地手抛调整确定。
反扭也只能靠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一般+-15°就行了。高速机小舵量,低速机大舵量。这个也是常识。
重心一个是根据说明书,没有说明书的 ...

请教反扭靠手的具体做法。竖着拿还是平着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调微调。。
舵量大小纯粹靠手。。。
飞的多了应该对不同机型舵量有经验了吧。看看模拟器里飞 ...

前拉机反扭和右拉不好把握,有时候微调打到底都修正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拉机反扭和右拉不好把握,有时候微调打到底都修正不过来

右拉一般3~5°吧,经验范围。剩下的也就靠打舵修正了。

网友C:
我也是呀,新飞机首飞都要小炸,之后才能爽飞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呀,新飞机首飞都要小炸,之后才能爽飞
这是什么情况

是啊,所以才想到搜集前辈们的智慧,避免首飞必炸的囧境

网友D:
首飞最好滑跑起飞,可以更快的适应新飞机。

网友E:
反扭是啥?多半是副翼不正吧!
固定翼检查项目,所有机件是否牢固-〉主翼尾翼都平正(这点做到基本上就没问题)-〉舵面反应正确-〉重心正确-〉电池满电即可飞。

试飞时手法要细腻,舵量不要大,空速要维持足够。如果飞机向某方向滚转则要打舵修正。有时候可能会有必须一直把控的摇杆维持在一个不是中立点位置的地方飞机才能飞得平直。

总之飞前工作做好,飞的时候操纵得法,完全不会首飞必炸。

网友:
顿时感觉玩飞机比玩车难多了....

网友F:
我是个新手自己KT板做了一只飞机翼展1米,机身长O.75米,2208电机,飞机总重量850克,我从来没玩过飞机请问各位要注意那此操作,这配置可以正常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飞最好滑跑起飞,可以更快的适应新飞机。

我的1.2M小赛,滑跑起飞左倾严重,秒杀。炸了3次才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扭是啥?多半是副翼不正吧!
固定翼检查项目,所有机件是否牢固-〉主翼尾翼都平正(这点做到基本上就没问 ...

难道是我浆配的不合适,7寸浆用在80CM的板机上,反扭是相当严重啊。像你说的副翼、尾翼配平根本没法分,必须把左边副翼调低才能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个新手自己KT板做了一只飞机翼展1米,机身长O.75米,2208电机,飞机总重量850克,我从来没玩过飞机请问 ...

还要提供一下动力配置:浆的尺寸、KV值、电池是几S。不过1米翼展850g,太重了。

网友:
滑跑起飞,我也深有体会,主要是把握升降杆的量,因为新机或许有重心的差异。还有就是反应要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浆配的不合适,7寸浆用在80CM的板机上,反扭是相当严重啊。像你说的副翼、尾翼配平根本没法分,必 ...

我1米1飞机配11x5.5APC也没觉得啥反扭。大概就是翼展厘米数/10=桨英寸数,桨直径是翼展1/4,大家都这样用啊。

你是如何判定这是反扭的??飞机无动力下滑的时候飞得正吗?关动力-〉小油门-〉大油门之间什么区别?

网友:
帮个人手,顶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