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解锁碰到新问题

楼主(2013-12-29):
NAZA m之前一切正常,后来换了F330的机架,现在解锁时电机不转,绿灯快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从新检查过连线,没有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视频里面的蜂鸣是遥控器电压低,没有影响

网友:
你在换了机架以后,有在软件里重新校准过遥控吗?

楼主:
有过,版主请帮助看一下

网友:
从新校准电调。 还有遥控器校准。

网友:
全都从新校准一次吧,先初始化

网友:
视频晃来晃去,头晕。指示机又是朝下的,想看的没看到。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从新进行了IMU的基础校准后就OK了

网友:
換了機體!拆過最好都能全部教準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从新进行了IMU的基础校准后就OK了

本想看看是快闪黄灯还是慢闪黄灯,结果没看到,问题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想看看是快闪黄灯还是慢闪黄灯,结果没看到,问题解决就好。

泡泡师傅:不是黄灯,是绿灯最后看了调参软件里面有一句

所以就试了一下。

网友:
基础校准一下,就可以了,自检时劲量让IMU 在水平地校准。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

网友B:
传感器异常,请楼主校准下I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异常,请楼主校准下IMU

谢谢技术,已经解决,但之前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请指导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