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 起飞前机身抖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29):
  起飞前油门25%的时候机身抖动厉害 转速起来后就好了 飞起来也没啥问题 降落的时候  收油门 转速慢下来后机身抖动 这是什么问题啊。大桨以做平衡,三个轴都是新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lvbin发表于2013-12-29 12:12:04
  起飞前油门25%的时候机身抖动厉害 转速起来后就好了 飞起来也没啥问题 降落的时候  收油门 转速慢下来后机身抖动 这是什么问题啊。大桨以做平衡,三个轴都是新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用的什么三轴啊?

网友:
什么三轴?

网友:
大桨螺丝上太紧了吧

网友:
估计主轴轴承晃动量大了,我换了轴承后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共振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  三轴用的K8  主轴矿量应该不可能 新换的冰人主轴固定做  大桨螺丝不紧不松

楼主:
好像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要调机了 把震动调大些,震动太小了也不好。 那舞跳的是迪斯科。

网友:
中联变形,大浆中心不一致

网友:
大桨夹螺丝不能拧太紧的,或者两边松紧度不一致。

网友:
主軸  橫軸  大槳  皆有可能   我也是換了病人的旋翼頭跟主軸,起飛跟降落到一定轉速會跳舞的

原大槳裝TY的旋翼頭+主軸....正常!

今天把大槳卸下空轉發現主軸有點小晃動 估計是住軸的關係  懶得拆了~~~~

网友:
我的还不是一个样,刚换了分体式旋翼头,还没试飞。

网友:
我的也是啊。。事实上还有几种原因,球头关节太紧,十字盘中间的球头太紧,都会造成这种现象,但是我的直机跳舞一直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而且更奇怪的是,降落以后,两个大桨竟然不在一条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