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波箱怎么搞

楼主(2013-12-29):
这个波箱转起来,中心会晃动,而且震得麻手。轴承虚伪非常微小。尾桨换了,又平衡了,中联也换过了

网友:
尾轴弯了?皮带轮不同心?

网友:
尾轴弯了,换尾轴吧

网友A:
如果机械部分都换了还不行建议拆掉尾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械部分都换了还不行建议拆掉尾桨试试

拆掉尾桨没什么问题,尾桨又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尾轴

直的,新的

网友:
好专业 听不懂

网友:
轴承有问题了~~ 这个尾波箱是飞跃的吧? 去飞越那买轴承换上

网友:
说真的,波箱该换了,你那么一改,强度是问题,震动大是必须的,实在穷的没办法送你个波箱都行,不过手里都是PRO的你用不上

网友:
应该是左边加宽造成的。。估计是左右2侧轴承不同心

网友:
牛叉自己改造的混合冰人尾轴,应该是改造后两款夹板不同心造成的。楼主直接换冰人的一体算了。

网友:
卧槽,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是哪家的东西,厉害啊!!

网友C:
我早就这么改制过.飞了有200多架次了.没任何问题.很爽.强度也很好.有一次炸机摔在水泥地上.尾轴直接摔断.尾波箱一点事没有.你出现的问题可能是用加垫片来加宽尾波箱所造成的.我是用铝片加工.一片溥一片厚.后面的固定柱重做一根.加那么多垫片可能会使左右侧板不同心.你若有兴趣可翻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对啊对啊   可能轴承问题喽   其它再找不出了     这直升机就是这样的    使劲靠   使劲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改制过.飞了有200多架次了.没任何问题.很爽.强度也很好.有一次炸机摔在水泥地上.尾轴直接摔断.尾 ...

这个大哥,能不能帮我也做个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