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vision 在app商店里只有iphone用的没有ipad的,那ipad的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3-12-29):
dji vision 在app商店里只有iphone用的没有ipad的,那ipad的怎么安装啊

网友:
越狱后就可安装,下载pp助手安装

网友A:
ipad可以选装iphone程序 然后2倍就能放大,但虽放大,但分辨率等 字体等都没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可以选装iphone程序 然后2倍就能放大,但虽放大,但分辨率等 字体等都没提高。

正解!期待出ipad专版

网友:
IPAD在APP STORE里输入DJI就可以搜索到免费的GS地面站了。点击安装就好了

网友B:
我昨天在蓝天购进的Vision,我没有智能手机,带去的iPAD mini,请那里的技术员给装上了软件,试一试 wifi 可以联通。可回家后iPAD怎么也连不通wifi(能找到Phantom 的频道,可就是连不上,我没改动过任何设定,怎么在店里能行回家就不灵啦) ,真郁闷。等孩子回家帮我看看。不行还得跑一趟蓝天。北 京太大,往返得30公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蓝天购进的Vision,我没有智能手机,带去的iPAD mini,请那里的技术员给装上了软件,试一试 wifi 可 ...

看看是不是手机还连着精灵的 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手机还连着精灵的 wifi

谢谢指教!可我没有智能手机,闲那大屏幕太费电,天天得充电。现在还在使用老式诺基亚,充一次电能顶5天。

网友D:
如果是地面站的話因該沒問題!我的ipad很早就有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地面站的話因該沒問題!我的ipad很早就有裝了

但是精灵vision没法用gs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