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池 接收电池

楼主(2013-12-29):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装8节5号电池遥控器是12V电压,是不是电池电压小于或等于12V才可以正常工作,高于12V就会烧毁发射机?还有6V的接收机也是这样,是不是高于6V就会烧毁接收机?谢谢

楼主:
补充,我的8节5号电池是13.8V,四节就6.9V,能不能用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

网友A:
接收机,可以从电调直接取电,遥控器,买控电就行,12v买3s,8c放电就行了。带一句,干电池,伤不起

网友:
嗯,用充电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的8节5号电池是13.8V,四节就6.9V,能不能用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

8节5号电池是1.6V*8=12.8V,发射机可以用。4节5号电池是1.6V*4=6.4V,接收机可以用。再高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南孚的电压新的一般都到1.75,貌似1.75X8=14V我用着也没事,设计的时候应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可以从电调直接取电,遥控器,买控电就行,12v买3s,8c放电就行了。带一句,干电池,伤不起

呵呵    我的是油机,没有电调,怎么办,我想用南孚的电池,别的电池不好买,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是油机,没有电调,怎么办,我想用南孚的电池,别的电池不好买,不知可行不可行

接收机6v一下都可以。买个锂电池就行了,商家会有的。一般都是用锂电池给接收机供电,舵机之类的是耗电的,南孚电池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6v一下都可以。买个锂电池就行了,商家会有的。一般都是用锂电池给接收机供电,舵机之类的是耗电的 ...

哦   呵呵,接收几伏的电池能行啊,控电用几伏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呵呵,接收几伏的电池能行啊,控电用几伏的呀

接收机,控电都要看你的说明书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控电都要看你的说明书额定电压

说明书全英文根本看不懂,找了一圈没,看到有《V》的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全英文根本看不懂,找了一圈没,看到有《V》的标志,

你把遥控,接收的型号发上来,看看有没有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遥控,接收的型号发上来,看看有没有用的人。

futaba  DX7S,没有中文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是油机,没有电调,怎么办,我想用南孚的电池,别的电池不好买,不知可行不可行

2S,锂电池+7805(6)做一个稳压器

网友(2014-03-05):
电池很重要,必须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