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常见舵机工作速度~ 308DUO充电器的神奇功能/215mg/315mg/515mg/410M/520...

楼主(2013-12-29):
今天翻说明书发现这个充电器能测舵机工作速度
神马? 测速度?神马个原理...

见下图

原理应该是给出一个信号,然后不断对舵机消耗的电流进行采样
直到舵机转动60度之后,电流会出现反弹(舵机在刹车)。
这段时间就是舵机转动60度消耗的时间... 感觉这方法颇为靠谱。

于是把手头的舵机测了一遍,舵机均处于无负载情况下
DS520M/5V/60度 - 0.1s    (0.08s官方)
DS410M/5V/60度 - 0.13s    (0.13s官方)
KST215MG/5V/60度 - 0.094s    (0.07s官方)
KST315MG/5V/60度 - 0.15s    (0.087s官方)
KST515MG/5V/60度 - 0.08s    (0.07s@6V官方)
补充:
GAUI套机中的无刷斜盘舵机: 0.14s左右
GAUI套机中的无刷尾舵机:0.08s左右

数据只代表个人观点哈~ 这个测试方法跟厂商用的可能不同
终于出太阳了~ 下午爽飞去!

网友:
这都是无负载,楼主弄个有负载测试看看

网友:
有负载肯定达不到这个速度。另外308duo的舵机测试与DS615和DS655不兼容。

网友:
穷人还是在用简易平衡冲 怎么破

网友:
象以前的小霸王学习机

网友:
楼主跟我用一样的开关电源

网友:
我觉得"响应"速度(从收到变化信号到舵机做出反应的时间)应该是和舵机频率有关,常用的是宽频1520us/280HZ,部分锁尾是窄频760us/560HZ,响应速度高一倍,楼主测的其实是舵机速度。

网友:
楼主工作台够清爽

网友:
308DU0 神奇

网友:
顶,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模友

网友:
土豪!让我们交朋友吧!

网友:
同样用4010duo测试过215,结果也是在0.092-0.099之间
215虚标严重

另外提醒一下,默认4010和308测试舵机的输出貌似是5.5v,建议在J2单独插一个对应电压的BEC来驱动舵机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
貌似厂商牛逼吹得越大的价格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