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图传新问题。

楼主(2013-12-29):
前两天是OSD插上之后就显示蓝屏无信号现象,但信号不经过OSD,只将小摄像头接5.8图传是没问题,osd已经送修检测,但今天想试一下无osd的飞行,可是一连新问题出来了,图传信号没了,是视频信号显示无信号,但图传另一端的音频信号是没问题的。后来检查线路,发现黄-黄信号线连通,但一侧黄-黑信号线底线也不知为啥连通了,红线电线无问题,现在是黄黑,黑黄都连通了。
上视频,大家帮分析一下。

在这里再次感谢泡泡老师的批评指导,非常感谢,这次我上视频啦,哈哈

泡泡老师,像你说的,那个接口拔下来后发现是黄线和黑线有短路现象,说明里面已经烧掉了。

网友:
LZ用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黑色不是公共接地線吗?

网友A:
好样的,不知道LZ用什么软件转码的,怎么图像和声音不同步,看了三扁才看明白。

楼主:
是的,我上传后也发现不同步,不知道 为啥 ,是用手机录的,好的,我明天一早 到单位就试一下,现在东西不在身边,谢谢泡泡老师,呵呵,我的OSd收到了么,有啥问题么?

网友:
黄色是视频信号输入,和地是不通的 检查一下那里短路了没有

楼主:
呵呵,没事我发现这东西只有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才能成长,就当交学费了,新手么,一定不断学习。谢谢泡泡老师了。我明天测试好后给您留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问题是像你说的,那个线拔下来后接口位置没有有短路现象,但我测了一下拔下来的小白接口,里面 ...

问题非常严重,里面是高频的东西,不是我们三脚猫功夫能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非常严重,里面是高频的东西,不是我们三脚猫功夫能修复的。

哦 不要这样啊,呵呵,我是三脚猫的功夫,泡泡老师可以的,呵呵。那我今天寄回去吧,可以修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不要这样啊,呵呵,我是三脚猫的功夫,泡泡老师可以的,呵呵。那我今天寄回去吧,可以修复么?

要返厂之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返厂之后才知道。

好的吧,麻烦你们了,谢谢 我下午把东西寄回去,这下又要麻烦紫龙客服了,呵呵。泡泡老师,现在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我怎么操作不当造成的呢?能帮我分析下么。谢谢了还有位的osd有问题么?

网友:
旋翼只能用5。8G的吗?1.2可以不?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吧,麻烦你们了,谢谢 我下午把东西寄回去,这下又要麻烦紫龙客服了,呵呵。泡泡老师,现在出现的问 ...

你这次不会是单寄了一个发射机吧?
是不是没把接收机的摄象头放进去?
OSD反面发现有凹陷,应该是里面元件烧了过热引起,现在发射机又出问题,为你的摄象头担心。

网友:
楼主注意图传,摄像头的接地问题

网友:
万用表用电阻档测试一下,看看黄线的对地电阻式多少,优势75Ω也会响的,测试一下电阻看看阻值是多少。你的这套东西我刚开始看,没看太明白,以前都修过什么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不知道LZ用什么软件转码的,怎么图像和声音不同步,看了三扁才看明白。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