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富斯FS-TH9X 接收机和 DJI Lite 的接线和设置

楼主(2013-12-29):
本人四轴新手,刚刚入手DJI F450一台,组装完成后一直纠结 富斯FS-TH9X 接收机 和 DJI Lite 的接线方法和设置问题,头疼啊。

原玩固定翼手上正好有套FS-TH9X的控,坛子里只收到其它型号的接收机接线图,各位老鸟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峰峰哦? 这头像一下认出来了

楼主:
被你看到了....

网友:
看看富斯控的接收各个接口的定义,剩下的看naza的说明书就行了。
其实,怎么接线和什么品牌的遥控器没啥太大关系,无非都是接收机的副翼接naza的副翼,接收机的升降接naza的升降,全都是一样的。

楼主:
测试的时候,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通电连续嘀嘀嘀,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通电连续嘀嘀嘀,无反应。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