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买哪款电机?

楼主(2013-12-29):
新手刚买了FY680机架 电调买的是 好盈铂金系列Platinum-30A-Pro OPTO , 电机不知道应该是买4225 610KV 的好还是4822 390KV 请教各位前辈们610KV是不是最高只能用4S电池 390KV是不是最高可以6S电池 同样的1238桨 电池容量也是同样大那到底是6S电池飞行时间更长呢还是4S好一些啊? 问题主要是电机到底是买KV值大的还是KV值小的好啊?

网友A:
当然6s了,机架不够大,不然的话可以上大点的桨,电机不如换sunnysky4110kv400或者kv460,如果机架已经买了的话也可以把机臂换长点,直接上kv340用17寸桨或者kv400用15寸桨,续航载重都有了

网友B:
楼主你现在能退这个机架吗?
你这个机架轴距(680)太小了,这个机架最大只能用13寸桨,你以后想升级大桨比如15寸桨都不行了。而且用13寸桨时,桨间距也太小了。
所以楼主能退就退了,换成飞越810或者其它轴距更大的吧。
如果不想退或者退不了,轴距这么小就推荐用V3508 380KV 6S 1238桨。
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自己换管子,把轴距加长,然后用V3508 380KV 6S 1555或者17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6s了,机架不够大,不然的话可以上大点的桨,电机不如换sunnysky4110kv400或者kv460,如果机架已经买了 ...

机架已经买了。TB上有单独卖机臂的吧?电机我看了下朗宇4110好像比我说的那两款电机贵不少啊。那就是同样4225电机是不是也应该买KV只小的啊? 如果按照您说的那样的话换多长的机臂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现在能退这个机架吗?
你这个机架轴距(680)太小了,这个机架最大只能用13寸桨,你以后想升级大桨比 ...

机架应该是退不了了。已经买回来1个星期了,如果加长的话那机臂会不会有点细?加到多长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已经买了。TB上有单独卖机臂的吧?电机我看了下朗宇4110好像比我说的那两款电机贵不少啊。那就是同样 ...

4110才220一颗啊,不贵了吧,恒力的4225其实就是3508或者3608这样的尺寸,380kv也可以上15寸桨或者17寸桨的,前提是铂金电调要刷bl。换机臂的话直接找16mm的碳管就行了,一般tb卖家都肯帮你免费切割的。至于多长就看你要用什么桨了,17寸桨的话轴距要到900以上,15的话轴距要800以上,碳管要换多长就自己算算吧,应该要450~500左右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0才220一颗啊,不贵了吧,恒力的4225其实就是3508或者3608这样的尺寸,380kv也可以上15寸桨或者17寸桨 ...

我看错,看成4110S电机了。那恒力的4225和朗宇3508这两款电机哪个更好点呢?如果机架不加长就用1238桨电池用4S 5200毫安 是不是也因该买kv值小的的电机啊?

网友C:
新手先买套250-450轴距机架配上防护圈练练手吧,即使你钱多不怕炸也要顾及途人。大机架小炸两次已经回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错,看成4110S电机了。那恒力的4225和朗宇3508这两款电机哪个更好点呢?如果机架不加长就用1238桨电池 ...

是4110s啊,sunnysky就一款4110,有打折的你看看,4225和3508个人偏爱3508kv380,用6s+1238吧,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先买套250-450轴距机架配上防护圈练练手吧,即使你钱多不怕炸也要顾及途人。大机架小炸两次已经回本

之前玩大疆精灵有半年时间,玩大疆F550有3个月时间。稍微对多轴有一点点了解。不过买那些都是成品了,这回是自己装机感觉就是一团雾水。还希望像前辈们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110s啊,sunnysky就一款4110,有打折的你看看,4225和3508个人偏爱3508kv380,用6s+1238吧,应该会有不 ...

恩恩。我感觉也是3508好些。今天联系了TB老板他说4225和3508其实就是一样的。说我用4S电池怎么也比6S电池轻不少。实际飞行效果应该和6S不会差距很大,但是感觉6S怎么也多个几分钟时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我感觉也是3508好些。今天联系了TB老板他说4225和3508其实就是一样的。说我用4S电池怎么也比6S电池 ...

LZ也看看颶風的3508,, 可能有驚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也看看颶風的3508,, 可能有驚喜

应该让楼主看看飓风的2814 kv500的电机!和3508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