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318A用同一电池一架能飞,一架不行,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29):
红的飞不起来,黄的能,但换另一电池两架都能飞?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垃圾九鸟的电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九鸟的电池保护

你玩过吗?

网友B:
可能是红色的那台电机不太行了,差一点的电池就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红色的那台电机不太行了,差一点的电池就飞不了。

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玩过吗?

看我帖子就知道我玩过没有,318a我算是第一批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帖子就知道我玩过没有,318a我算是第一批用户

你现在玩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玩什么了?

这个级别的华科尔120d02s比318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的华科尔120d02s比318好的多

但价格呢?有单机出售吗?不过我现在上的油机.小飞机也保留在室内玩.

网友C:
我亦來說兩句!九鹰318A的確很不濟事(原因不多說了!)但觀乎LZ的情況應該是兩機螺距不相同?!這機子如果螺距過大負荷太重會導至電調保護。

网友D:
第一,飞不起来的那架电机有问题,第二,螺距太小了,除此以外再无可能

网友E:
冷门机不关注。顶一下,楼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红色的那台电机不太行了,差一点的电池就飞不了。

这点差异怎样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亦來說兩句!九鹰318A的確很不濟事(原因不多說了!)但觀乎LZ的情況應該是兩機螺距不相同?!這機子如果螺距過 ...

谢谢指导!的确有一架螺距在大点,我调一下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检查螺距两台机是否一样,拔掉电机线推油门就能看出来,螺距正常就是电机问题了,互换电机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飞不起来的那架电机有问题,第二,螺距太小了,除此以外再无可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门机不关注。顶一下,楼下解决。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检查螺距两台机是否一样,拔掉电机线推油门就能看出来,螺距正常就是电机问题了,互换电机试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F:
换个好的无刷,关闭电池保护。安全第一,电池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好的无刷,关闭电池保护。安全第一,电池次要!

关闭电池保护在那里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闭电池保护在那里操作?

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厂家。。。。。。。。。。。。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支持 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请问怎样关闭电池保护?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

网友H(2014-03-12):
我也有一架  炸了修  修了炸  现在已经抖动厉害  被扔在角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架  炸了修  修了炸  现在已经抖动厉害  被扔在角落了!

检查一下横轴!

网友I:
一架是好的一架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架是好的一架是坏的

哦,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