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涵道测试台 ,清晰图片

楼主(2013-12-29):
看图

测试工具 功率计,电子称, 测试台,60A 电调

楼主:
测试台材料 :直线轴承,光轴 ,U型部件, 角铝。 跟换不同的角铝铁,可以测试从64-105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佩服!!

我想买现成的啊 ,可是那个台湾的测试台要买1500块, 被逼无奈啊。

网友B:
要有整机测试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整机测试的就好了。

整机测试不是更简答?

有个弹簧称不就行了? 加上轮胎的摩擦阻力就是 实测装机推力, 哪里需要测试台啊。

测试台的作用,就是在你装机前,选出合适的涵道,找到最合理的电机和扇叶涵道的搭配。 省去装机拆机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测试不是更简答?

有个弹簧称不就行了? 加上轮胎的摩擦阻力就是 实测装机推力, 哪里需要测试台啊 ...

也对

网友:
不错不错哦  呵呵  有空多发点测试数据。。帮我测测水星64吧。。。

网友:
什么是涵道啊?

网友C:
像这种没有唇口的涵道,测试的拉力和有唇口的不一样,最好是找个唇口粘上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没有唇口的涵道,测试的拉力和有唇口的不一样,最好是找个唇口粘上测

你说对了!
有唇口和没有唇口测试结果差别很大!

比如70/12  6S 涵道 测试 有唇口 最大能测试到 1。4KG 推力, 没有唇口 最大只有96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有唇口和没有唇口测试结果差别很大!

因为一般飞机上都有一定的唇口设计,所以还是要有唇口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有唇口和没有唇口测试结果差别很大!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

进气量增大。电流也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