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失控惨炸

楼主(2013-12-29):
   今天早上 按正常程序检查好各插头松紧 开控,飞控通电等自检罗盘校正搜星。直到满星状态下正常起飞GPS模式下爽飞3块电后突然失去控制朝一侧方向飞去(从始至终都是GPS模式)结果看图。。。。。。。。。。。。。!!!!!!!

   当场断了一根臂 桨一只,还炸到别人花圃赔了点钱,损失虽然不大但希望DJI可以给个合理解释。

网友A:
楼主给出的情况介绍和数据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了,一般人还真给不出啥结果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出的情况介绍和数据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了,一般人还真给不出啥结果来......

要是有预谋的话 要多少证据 视频照片都有 这种事 完全是突发情况。。。措手不及··瞬间时间 大概只有几秒··· 。。。我不明白你说的数据所谓是什么?人证??物证??
还是??? 至于飞控是什么原因导致炸鸡···我不是技术人员。。。只能做一些简单判断。。。失控???就算失控···飞控不能返航么。。。或最简单的也要先平衡住么?(起飞前已经自动记录起飞坐标)

网友B:
是不是场地有干扰源呢,和我之前F450炸机很像,起飞后,开始正常,后来方向不听控制,最后收油迫降松树上了,是不是GPS受到场地附近什么干扰了,回到家拆桨试机一切正常。后来回想起来在同一个场地一次也是F450,刚上电,图传屏幕iOSD的GPS和姿态线乱飘,拔掉电池,等了一会就没事了... 现在我再也不去那块场地了,炸机那天,另外一个哥们精灵也有一小段时间不受控制,不过没炸机。。。

另外你可能误会叫加国的意思了,可能只是让你更详细描述,好让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场地有干扰源呢,和我之前F450炸机很像,起飞后,开始正常,后来方向不听控制,最后收油迫降松树 ...

场地干扰源 绝对排除 (草皮场=大家飞场,几百亩地。。连个手机信号塔都没有。也没高压线)。另外我也不是第1次在这里飞了 以前一切都正常

网友C:
又是GPS模式,楼主以后尽量不要太依赖GPS,你这个幸好损失不是太大

网友:
找大疆去。。联系技术返厂把 给你换新的

网友:
楼主放心大疆会给你处理的,之前朋友也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有预谋的话 要多少证据 视频照片都有 这种事 完全是突发情况。。。措手不及··瞬间时间 大概只有几秒 ...

通过楼主的回复看得出脾气很大啊,不知道是对我还是对DJI。
我想楼主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为DJI说话,只是我玩多轴这么多年了,知道炸机的原因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而且在这些炸机的原因中,真正是因为飞控导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我的意思是相比较而言,并没有特意在为DJI说好话!请不要误解。)

之所以跟楼主说尽量提供多的信息,也是希望大家看到你的信息后可以尽快准确的帮助你找到原因,而我所说的这些信息其实也就是一些例如你的电机和电调的搭配,例如你有没有炸机前的一小段视频,例如飞场附近有没有干扰源,例如你用的是WKM,那么有没有IOSD数据(如果有装IOSD的话,是有飞行数据记录的,这个数据可以判断炸机的原因)等等的一些情况。

如果楼主经常看论坛的炸机帖子,我想你应该看到别人炸机后如果需要网友或者官方的帮助,一般情况下都是尽可能的多提供相关信息!

而且我可以十分确定的告诉楼主,就楼主所描述出来的情况,是没有人可以准确判断出炸机原因的,包括楼主所要求的官方DJ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楼主的回复看得出脾气很大啊,不知道是对我还是对DJI。
我想楼主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为DJI说 ...

炸鸡了 心情都是不好。。。不可能还要笑吧。。。我也没针对你说的什么 。。。。、。。现场就是这样。。。失控情况也就这么简单  简单的东西何必复杂化?  这是我个人地2台多轴了 飞控都是WKM  所以敢说设置和组装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电装。。。好盈铂金30A+双天4010 KV620 配的1245桨(我想这些应该就是你想要看到的数据吧。。)确实发帖的时候是忘了。。。

网友D:
都已經飛了三塊電池了!整體來說因該沒問題?
但您的gps天線怎比電池還低!(且看圖還碰到電池了)接收肯定會受影響的!不意外
我f450以前為了美觀也試過降低gps高度,結果也暴衝過,現在架高了從來沒發生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已經飛了三塊電池了!整體來說因該沒問題?
但您的gps天線怎比電池還低!(且看圖還碰到電池了)接收 ...

飞了3块电池后 第4块出现这问题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GPS为什么这么低.......连杆一起都炸断了 是整个掉在那里的

楼主:
你没发现GPS是直接靠在电池上的么...

楼主:
补点照片

网友:
密切关注。看看大疆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大僵要给个说法

网友:
悟空经常出现此问题

网友:
客服都不出来吱个声。。。可想而知傲慢成啥样了。同情楼主,跟我一样悲催的莫名其妙炸鸡。
就算最后客服出来冒个头,估计也只能吐出“干扰”。

网友:
看楼主的电池接线方式,接收机正好位于电源线组成的圆圈口子上,
借用一点初中的电磁基本知识变化的电流产生磁场,接收机刚好位于该磁场最强的位置,所以有可能是接收信号被干扰了,干扰源是电源线形成的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GPS模式,楼主以后尽量不要太依赖GPS,你这个幸好损失不是太大

像我这种菜鸟,刚上手一飞离地面就用GPS模式,姿态模式下还是有点难度,求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