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加了仰俯后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29):
加了个回位开关,效果顺畅 还不错。后发现镜头会缓慢的一直向下,直到垂直后就稳住了。软件云台已打开,感度参数没动,。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都没说你是啥配置怎么回答呀

网友:
进调参软件,调整频率

网友:
難不成樓主的雲台是無刷的,舵機因該不會有此現象才對!

楼主:
是蓝色工坊无刷云台。

网友:
精灵调参里的X1校正了没

网友A: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进入云台感度参数哪里,将云台的感度调整到0,会有很大改善,但不能完全杜绝自己向下,在比较暴力的飞行中,云台还是会自己慢慢向下的。但平稳飞的话,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进入云台感度参数哪里,将云台的感度调整到0,会有很大改善,但不能完全杜绝自己向下,在 ...

谢谢!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