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 电压报警一般都设置在多少v 呀?

楼主(2013-12-29):
锂电 电压报警一般都设置在多少v 呀?

网友A:
3.2V-3.1V   不能再低了

网友B:
你是指的在BB响上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V-3.1V   不能再低了

我是3.6v下地回到3.7。3.1 2v还不过放呀?

网友:
其实要综合考虑,电池的负载重的话,可以设的低一点,负载轻就高一点,其实设定到可以回压到3.7v左右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V-3.1V   不能再低了

肯定不能再低,, 因為已經嚴重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的在BB响上设置吗?

是的,就是这个,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再低,, 因為已經嚴重过放了.....

你一般设置多少呀,,3.1 3.2 有点太低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3.1V   不能再低了

这个太低了吧,会损坏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一般设置多少呀,,3.1 3.2 有点太低了好像

3.7V 最保险,, 但用不尽电池,, 落地后能回压到3.75V左右,, 比较多模友 设定BB响 电压為3.6V

网友:
3.7v回压到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V 最保险,, 但用不尽电池,, 落地后能回压到3.75V左右,, 比较多模友 设定BB响 电压為3.6V

哦,我试了,设3.4  落地后3.7左右。是否太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试了,设3.4  落地后3.7左右。是否太低呀

能回到3.7,, 应算可以吧,, 但一响就要尽快降落了,, 否則易过放....

设3.6的 會有足夠时间让机机回到地面(就算机机飞得比较高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设多少?

因为有一个负载电压的问题,如果设置到你需要的电压(比如单节3.8V),只要有一S电池空中达到3.8,BB响它就响起来,可是下来以后由于没有负载了,就会升回到3.9以上。所以一般要设置的比你想要的电压低一些。至于低多少合适,要看你飞什么机型以及什么飞行习惯。直机和动作比较猛的,可以设的相对低一些。比如3.3V,BB响一叫就下来,无负载电压一般会3.7左右。如果你飞固定翼或动作不太猛,可是设置的稍微高些,比如3.5V,BB响叫了就下来,一般无负载电压会恢复到3.75左右。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很大程度也会和你的电池有关。最好要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負載狀況下3.5v~3.6v比較安全的範圍內~下來回壓3.7v左右

网友:
只告诉你锂电最低放电电压2.75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池低于3.7后再加大油门电压会瞬间掉到2.7V呢 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池低于3.7后再加大油门电压会瞬间掉到2.7V呢 求解

电池内阻太大。这电池不能暴力放电了。

网友:
我是3.5v下地回到3.6 - 3.7

网友F:
3.5或者3.6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值。

网友G:
一般3.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或者3.6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值。

哦,谢谢,设置3.5大概比较适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3.6吧·····

恩,太高就是感觉时间实在太短,因为它回地面,还是会恢复到3.7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太高就是感觉时间实在太短,因为它回地面,还是会恢复到3.7以上的

是啊 ····我偶尔设置3.5!回来就要快点···

网友H:
3s设置10.6一级保护,10.2二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3s设置10.6一级保护,10.2二级保护

你这个是在飞控里设置的?

网友I:
3.5--3.6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3.6左右吧

谢谢,太低了 对电池不好。3.5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太低了 对电池不好。3.5

我用naza控,设定电压10.6,降落后检查就是11.5左右,不算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naza控,设定电压10.6,降落后检查就是11.5左右,不算过放

单节也在3.5v 以上了,正常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节也在3.5v 以上了,正常了

是啊,如果直接设定11.1伏,飞不了几分钟就保护自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如果直接设定11.1伏,飞不了几分钟就保护自动降落了

感觉,单节设3.7 是不合理的,太高了点,因为在大电流运行中,电压不可能保持那么高的呀。3.4  3.5 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单节设3.7 是不合理的,太高了点,因为在大电流运行中,电压不可能保持那么高的呀。3.4  3.5 应该可 ...

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设置3.5大概比较适中了

我一直是3.5。

网友:
单片电压3.7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阻太大。这电池不能暴力放电了。

额!刚刚买的电池啊 还没用几次呢 为电池还特意买了B6!卧槽 我不会被卖家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池低于3.7后再加大油门电压会瞬间掉到2.7V呢 求解

内阻太大了,电池已经不行了,不过还可以使用。

楼主(2014-02-14):
夏天3.6-3.7。 冬天如果很冷可以设到3.5

网友:
3.6安全起见

楼主:
那样很快会报警的

网友:
3.7V是最好的…

网友J:
自己多摸索摸索,下来后能回到3.7以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多摸索摸索,下来后能回到3.7以上就好

我的3.5v 差不多。回来3.6v多

网友:
理论上是3v是0电压,但是你不可以设置在3.1左右,原则上下来后的电压是3.6以上,太低对电池的寿命是致命的。你可是先设置BB响3.5,下来后看看是多少,然后在调整报警电压,,,,

网友K:
以普通3S 2200MAH电池为例,且以价格来定电池好坏的话,100元以下的电池BB响定3.5V,100元以上的定3.3或3.4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普通3S 2200MAH电池为例,且以价格来定电池好坏的话,100元以下的电池BB响定3.5V,100元以上的定3.3或3.4 ...

这个有道理,和电池质量还有关系的。

网友L(2020-10-02):
引用 网友A:
3.2V-3.1V   不能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