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个6S 10000mah左右的电池。

楼主(2013-12-29):
RT,我用4S 10000mah的做测试的时候发现油门推到了75%才能离地,导致富裕动力不足,用于平衡控制的动力不够,而且目前只能充进5000mah的电。
想买个6S 10000mah的电池,希望模友们给推荐下,最好是自己用过的还觉得不错的。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

这个要1378元 。有点贵呢。

网友:
DAPU可以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

格式的真的玩不起啊,接近1400了。

网友:
小打小闹 玩的开心就好了 ,不要拼装备

网友C:
请问LZ 會否是机裝过重? 或馬达與槳不匹配? 正常情況下,, 4S10000供应的电量应该足夠,, 弱弱问一下,, LZ的机机是什么用途? 現时配置如何? 一定要用6S10000电? 不可分兩次买6S5000,, 1块先飞,, 买第2块后才並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 會否是机裝过重? 或馬达與槳不匹配? 正常情況下,, 4S10000供应的电量应该足夠,, 弱弱问一下,, LZ的 ...

我配置是 X4108 380kv 1555桨 4S 10000mah电池,总重估计2.5kg。
电量是够,但是电压不够,最大升力不足,还有一点是,我感觉电池不行了,输出电流不够。
我改写了飞控,让遥控油门量和螺旋桨拉力大致成正比关系。
如果没有改写,估计油门要推到80%了。
我电池用扎带固定在中心板上,取下来麻烦,就想直接用10000mah的。

网友:
LZ用的低KV配大槳,, 刚开始已应该用6S电,, 那电机才能在最佳輸出段工作,, 这配置用4S电,, 就算机机不算重,, 但效率极低.... 快換6S,, 咬牙換吧....

网友:
roc暴力熊

网友D:
非要用那么大的电吗,就这个重量,6S5000的电池飞个十几分钟也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用那么大的电吗,就这个重量,6S5000的电池飞个十几分钟也没问题呀。

我以后会更新到6轴的。

楼主:
看着6S电池太贵就想去买电芯组,好不容易找到个10AH 放电5C的,店家告诉我这个5C是瞬间放电,持续放电只有2C!
大家以后买的时候要注意下,不要被坑了。

网友:
格氏的好,达普也行,但是同样容量的电池重量比格氏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是 X4108 380kv 1555桨 4S 10000mah电池,总重估计2.5kg。
电量是够,但是电压不够,最大升力不足 ...

这配置要上6S啊。。不过可以上俩50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配置要上6S啊。。不过可以上俩5000啊。

嗯,4S的话富余动力不足,10000的省事儿些,充电啊安装啥的方便些。

网友:
淘宝上有300左右的6200mah的买两块并联

网友:
用两个6S 5000的电池并联就有1W了,我用的是狮子的,相对便宜很多

楼主:
汇报下,我买了6S 10000mah的酷点的电池,还没到货。
关于价格可能是TB上最便宜的了,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我想起来昨天为啥油门推到了75%才离地,因为改写了油门部分程序,油门即使推到100%,飞控里面也只有75%的油门控制量。
75%*75%=56.25%,所以昨天大概实际只用到了一半多一点的电压就离地了。

网友F:
起不来是放电c数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不来是放电c数不够吧?

有这个可能,电池目前只能充标称一半的电进去。

网友:
就是玩直升机里常说的电池不够暴啦。 。另外接头部分接触不良也会影响电流。 模型这玩意对电流要求很严格, 不光是接触上就行的。

网友G:
楼主,问问酷点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问酷点电池怎么样?

还没用呢,不知道。

网友:
格氏,玩航模真的不能图便宜,放电能力真的不一样,等你想升级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的钱白花了

网友:
我用的达普5200电池感觉还可以,至少服务挺好的有问题时售后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