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炸鸡 还未起飞 有兴趣的进

楼主(2013-12-29):
情况说明:今天天气上好!飞场搞起,第一电正常起飞,由于久而不飞手生,感觉飞机不是很稳,第一电快结束时候,发现飞机在空中时不时出现抖动(整个飞机都在抖,以为是风大造成的)然后降落换电,准备第二次起飞,在转数慢慢提高时候抖动又出现了,连续试了3次起飞,结果都一样,转数一高就抖动!最后一次,在高那么一点点三轴失效地面侧翻炸鸡!!!

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好人!

网友A:
当天气温多少?用的什么三轴?话说有的三轴极其怕冷。要不就是斜盘舵机间歇性抖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天气温多少?用的什么三轴?话说有的三轴极其怕冷。要不就是斜盘舵机间歇性抖舵。

那要看什么三轴了至少KBAR-20度也能飞了。

网友:
对呀,所以我就说“有的三轴”嘛,并不是全部,再有,冬天气温低不仅仅是影响陀螺仪的性能,还影响电池和舵机,塑料部件,这些都是不利因素。都会出现莫名故障而炸机,影响飞行,那么最终就是一个原因,太冷。

网友:
有问题还是彻底检查,确认无问题后再飞

网友:
这失控问题把    挺头疼的    我的有副翼也是    油门百分之五十的时候飞机猛的左翻。。。。找不到原因    有人说控的问题   有人说陀螺仪问题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什么三轴了至少KBAR-20度也能飞了。

对呀,所以我就说“有的三轴”嘛,并不是全部,再有,冬天气温低不仅仅是影响陀螺仪的性能,还影响电池和舵机,塑料部件,这些都是不利因素。都会出现莫名故障而炸机,影响飞行,那么最终就是一个原因,太冷。

网友:
难道你说的是3GX?我前不久遇到了类似的状况,损失原装大桨一副,至今没有彻底搞清原因

网友:
看来三轴刚是起步阶段。

网友:
明显感觉异常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上天后就是大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