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三叶25级甲醇发动机调整

楼主(2013-12-29):
请高手帮忙讲讲三叶25级甲醇发动机的调节方法…介绍一下那个是主油针…那个是副油针…还有调怠速的地方…谢谢…
明天想去飞…可发现发动机好像不稳定…麻烦了谢谢

网友A:
25很稳定的,我都飞了300多起落。油门这个是副真,屁股这个是主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很稳定的,我都飞了300多起落。油门这个是副真,屁股这个是主针

要看看他是分体的还是一体化油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他是分体的还是一体化油器

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对。

我的油机是…进气们旁边有一个很小的螺丝…还有一个是横着的大的螺杆,上面有波纹的…25级三叶的…请教一下怎么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他是分体的还是一体化油器

我的油机是…进气们旁边有一个很小的螺丝…还有一个是横着的大的螺杆,上面有波纹的…25级三叶的…请教一下怎么调…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油机是…进气们旁边有一个很小的螺丝…还有一个是横着的大的螺杆,上面有波纹的…25级三叶的…请教一 ...

这东西不好说啊,主油针关紧后,拧松2圈,发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好说啊,主油针关紧后,拧松2圈,发动看看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先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先

网友:
照片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