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zhhue老师的启发也用911零件改一架固定翼(续)

楼主(2013-12-29):
今天微风正好测试电池持续时间,300ma电池留空27分钟,500ma电池留空45分钟,专门带个折叠椅,否则腰受不了。看来动力足够,如果用新电池时间还能长。也许可以加个摄像试试。两张照片留念。 改装过程请看前一个帖子和zhhue的帖子。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搞固定翼,前面玩直机,由于收了几架911尸体的主板,又看了zhhue的改装帖子才敢试一试,没想到居然成了。谢谢鼓励,有问题大家一起磋商。
桨的孔是1mm,减速机轴也是1mm,紧配合,装上去和拿下来都不易。如果有点松,可以在轴上涂一点点502,等干了后配合就紧了,千万不要直接粘上!由于没有桨保护器,一般的桨孔大装不上,只能用减速机那家的1mm孔的桨。我又用原橡筋动力机上安装桨用的过度套筒改了一个桨保护器,看照片.过渡筒分内外两层,内孔1mm,中间圆柱4mm可以套一般的桨,外圆9mm,端面还有一个大台,用剪子把大台剪掉,用锉刀或小锯把9mm园筒截掉2mm,让4mm圆柱露出来。在9mm圆筒上用1.5mm钻头或者锥子打一个通孔,从两面各上一个2mm螺丝,一个桨保护器就好了。另外我用的减速机速比1:6,飞起来速度慢,飞机无法空翻。zhhue的减速机速比1:4,速度快可以空翻。也可以采用6030桨,也许可以提高速度,增加飞行的乐趣。建议買飞机时最好要求商家不要把机身两部分粘上,不好分解。再补充一点,红雀的尾翼单薄,不容易固定塑料薄片的舵角,要用胶带加固,飞前一定仔细检查。我第一次试飞的时候舵角就脱开了,幸亏飞得不高还追的上。

网友A:
红雀!!!我用雷鸟改

网友:
那么长的时间?
额   确实厉害   希望楼主来个教程

网友:
飞机尺寸是多少呀,求教!

网友:
这飞机在那买的?

网友:
改装高手,受教了

网友:
教程.....我也有个911

网友B:
这是在奥体吧,有空去观摩

网友:
查了淘宝.这飞机是红雀橡筋动力飞机.最便宜的16元一架.翼展50cm.

网友C:
哈哈!和lwt撞上了!看来是个小lwt吧,都是小写吗。我说我怎么注册不了哪。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雀!!!我用雷鸟改

雷鸟更轻,应该飞得更长,我也考虑过用雷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和lwt撞上了!看来是个小lwt吧,都是小写吗。我说我怎么注册不了哪。顶你!!!

没错,小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奥体吧,有空去观摩

是奥体大钉子西南的空场,如果天气好每天都有人飞,周末更多飞机和高手。

网友D:
问下桨是粘在轴上的吗?坏了怎么拿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桨是粘在轴上的吗?坏了怎么拿下来啊?

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奥体大钉子西南的空场,如果天气好每天都有人飞,周末更多飞机和高手。

我没车,坐地铁总是不让带飞机,下次搞个可拆卸的玩。

网友:
geigei个改装的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