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解释下我的 naza lite GPS怎么会这么神奇

楼主(2013-12-29):
如题,两星期前买了个naza lite 的GPS模块,一开始试飞GPS都很正常,但是一个星期前感觉搜星开始慢了。一开始是一分钟左右搞定全部搜星,后来两分钟,在后来在地上等十分钟都没有卫星了,罗盘什么都校准了,地方也换了几个不同的地方。三天前实在没办法硬着头皮起飞,飞起来和姿态模式一样很正常,能定高不定点,在十米高度我突然发现它两红一绿的闪灯了,在高点就一红一绿的闪灯,飞了三分钟出现全绿灯,一下又会有红灯,定点一下定一下又会不定的,后来发现高度高点卫星就会多点,但是会经常不稳定。昨天和模友一起聚会飞了一次贴地航线因刹车不及时碰了一下树,飞机翻倒了,检查了什么都没事,因为电池没电了就没在飞了,聚会才开始的时候还是老样子地上三红一绿上天几分钟有星了能定点但是不稳定。今天大早上的出去飞上电打到GPS姿态模式校准罗盘大概才过了一分钟搜星全绿灯了,起飞一切正常了,走了几次航线都正常,最后关控失控返航也成功了,顺利飞回来了,神奇的GPS又好了,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心,感觉有病患。望有高人能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以后还会不会出现搜星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A:
***干扰了你的GPS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了你的GPS 信号

什么干扰?

网友:
大疆的说法     ----干扰!!!

网友B:
可能是干扰。山狗就有明显的干扰,开不开机、开机是待机还是录像,这几种状态差别非常明显。

网友C:
陶瓷天线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有什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干扰。山狗就有明显的干扰,开不开机、开机是待机还是录像,这几种状态差别非常明显。

不会的,我还特意把图传摄像头都拆了的,还是哪样。感觉像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天线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有什么干扰

应该不会是,因为我一样一样的减少了测试还是一样,感觉像接触不良一样,不稳定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几次的测试是否是同一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几次的测试是否是同一时间段。

不同时间段测试,晚上试过早上试过中午下午都试过了。

网友E:
拿一架好的飞机在同一个地方试一下是不是干扰!!!!!!!!!!!!!!!!!!!!!!!!!!!!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一架好的飞机在同一个地方试一下是不是干扰!!!!!!!!!!!!!!!!!!!!!!!!!!!!对 ...

试过了,模友周末聚会一起飞的时候比较过,别人的很正常,我的就还是搜不到星。

网友: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灯闪烁是不是正常!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时间段测试,晚上试过早上试过中午下午都试过了。

楼主,发几张你的飞机安装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几张你的飞机安装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图片已看到,建议楼主如果不挂云台的话,把电池安装在飞机的底部,尽量不要靠近GPS。

电池也会对GPS的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下以下方法:
1. 校核GPS/指南针模块
2. 按照技术支持3 的答复,将云台移除并且电池安装在飞机的底部
3. 分别换一个GPS/指南针模块,对比下两者更换前和更换后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已看到,建议楼主如果不挂云台的话,把电池安装在飞机的底部,尽量不要靠近GPS。

电池也会对GPS的 ...

支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