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桨夹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新桨装上去,有一些桨的一头厚度厚一些,螺丝不上紧也很难扮动的,不顺。我用砂纸打磨桨头后装上去的。大家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啊?

网友A:
就用你这种方法只要能转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你这种方法只要能转到就行。

不会要再做配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要再做配重了吧?

不需要,要配重的话那你要磨好多了。

网友B:
大浆的厚度确实是个问题啊,还有螺丝孔的位置也有偏差...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浆的厚度确实是个问题啊,还有螺丝孔的位置也有偏差...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

我正反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浆的厚度确实是个问题啊,还有螺丝孔的位置也有偏差...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

是有的桨孔位有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浆的厚度确实是个问题啊,还有螺丝孔的位置也有偏差...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

偏差正常的,好的桨出厂的时候就计算好平衡位置来打孔

网友:
有这样的说法?孔位不一样离心力也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