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KK好玩不?新入一架450试一试!【图片】

楼主(2013-12-29):
都说KK飞控比较贼,入一架450想试一试。刚装好机,择日试飞。

报配置:仿大疆沉金板450机架;
           高脚机架;
           朗宇X2212 980KV;
           好赢20A电调;
           KK V5.5   X模式V2.9;
           1045彩色练习桨;
           达普2600mah 25c电池
           天地飞6通接收机;

总重1149克.

总体感觉,装机,KK调试均比较简单.没有DJI复杂.在客厅飞了一下,感觉比较飘,需不停打舵修正姿态,它没有自稳功能.

网友A:
我去  你竟然试飞就敢在客厅?为什么我的Kk那么不稳定呢!抖动幅度很大。而且自从连接了一次电脑之后就不能用了,一加油就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你竟然试飞就敢在客厅?为什么我的Kk那么不稳定呢!抖动幅度很大。而且自从连接了一次电脑之后就不能 ...

这有啥,我试飞还在寝室呢。你把KK恢复出厂后在调调试试看!

网友B:
我10月份入的KK,基本和楼主一样,至今断桨无数,断臂无数,几点心得:请不要装脚架,很容易翻身,因为KK降落很少垂直降,你懂的,翻身的后果就是经常折断桨。另外没有脚架起飞感觉轻很多。如果起飞不稳,要启用遥控微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去  你竟然试飞就敢在客厅?为什么我的Kk那么不稳定呢!抖动幅度很大。而且自从连接了一次电脑之后就不能 ...

kk是不是有3d模式呀?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装脚架啊。

网友E:
LZ 肯定飞过直机吧?那么快上手。

网友F:
楼主是老手,相信你能飞的不错,刚入四轴时,就是玩的KK,听楼上的建议,去掉脚架。

网友:
KK我是弄不了

网友G:
kk没玩过,apm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你竟然试飞就敢在客厅?为什么我的Kk那么不稳定呢!抖动幅度很大。而且自从连接了一次电脑之后就不能 ...

KK确实很难控制的,实在不行可以恢复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0月份入的KK,基本和楼主一样,至今断桨无数,断臂无数,几点心得:请不要装脚架,很容易翻身,因为KK降落 ...

四楼说的没错,有脚架很容易侧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肯定飞过直机吧?那么快上手。

谢谢泡泡大师捧场。参考大师的视频调试的。之前玩固定翼、3D等机型的,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是不是有3d模式呀?

你说的可能是UFO模式吧!KK称作UF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装脚架啊。

回头卸掉试一试。这个脚架是商家的套装,所以就先装上看看视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用过kk拉 现在用玉兔了

kk炸了我十多把桨 都是在室内飞

7楼你好,兔子好调参吗?推荐个兔子飞控型号呗! 之前飞naza。不过,都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老手,相信你能飞的不错,刚入四轴时,就是玩的KK,听楼上的建议,去掉脚架。

原来玩固定翼、3D的,玩多旋翼的时间不是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kk没玩过,apm据说不错

推荐个飞控呗!都想试一试。

网友I:
飞了几天KK,放弃了,现在用APM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了几天KK,放弃了,现在用APM

用APM哪个型号的飞控啊?稳不?我想入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兔子就一代和二代 没什么型号 二代多了一个外壳 功能上差不多  外观好看 调试简单 默认参数稳飞

谢谢,回头上个兔子试试!

网友J:
kk其实蛮有意思的~直升机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推荐个飞控呗!都想试一试。

一直用大疆的,naza v1,v2, 悟空v1,v2,都用过,简单,易上手。据说apm有可玩性,目前还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用大疆的,naza v1,v2, 悟空v1,v2,都用过,简单,易上手。据说apm有可玩性,目前还没使用

谢谢,也弄个APM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是二代的

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看了下你的帖子  你玩kk 炸了多少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你的帖子  你玩kk 炸了多少桨

还没到室外试飞,我想肯定会炸桨的!KK确实很灵活的,比较适合老手玩3D动作(它的UF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玩kk炸了十多把桨  现在换兔子 好多了

谢谢,新的一年向魔友送去新春祝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新的一年向魔友送去新春祝福!

讨厌这个论坛的字数

网友K:
同意十楼啊,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kk其实蛮有意思的~直升机的感觉

KK对于老手可能操控性更强一些,更刺激些;对于新手的反应能力就有点跟不上KK的步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十楼啊,严重同意!

那,现在玩什么飞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玩什么飞控呢?

准备入手APM

楼主:
听说APM也挺稳定的,较好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KK确实很难控制的,实在不行可以恢复初始状态!

哦  好的  我试试吧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APM也挺稳定的,较好操控。

我也准备入手  就是听说调试很困难  一直在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C:
kk是不是有3d模式呀?

对呀   3D爽歪了    太灵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楼说的没错,有脚架很容易侧翻的。

恩  这个我也体会到了   当初还以为自己很奇葩呢  ,现在才知道这是真的

网友:
我也在寝室飞,一点一点调,调好了也比较稳,毕竟是新手用飞控功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入手  就是听说调试很困难  一直在犹豫

可以慢慢来调试,一回生、两回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