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车床电机问题

楼主(2013-12-29):
我的钟表车床上的微电机启动困难,电机上的电容有问题的,哪位朋友有电机上电容的规格 ,麻烦说说 十分感谢

网友A:
14微法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微法够用了。

我看有的原装电机上没有电容的为什么我的有个电容呢?我的也是原装的啊 电机插电后嗡嗡响,用手拨一下才正常转

网友:
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
不知道兄弟用的是什么型号电机?我用洗衣机上的电机,有180W的电容器是14微法。390w用的是30微法。劲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