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息中心里面的adobe“镜头畸变校正”怎么样?

楼主(2013-12-29):
ADOBE推出支持PHANTOM 2 VISION的镜头配置文件!Adobe已推出支持Phantom 2 Vision的镜头配置文件,可以进行“镜头畸变校正”。您可以参考如下步骤进行试用体验,若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随时与DJI取得联系。另外,该配置文件的正式版本即将在十二月发布,敬请期待!

网友:
十二月发布...还没发布把?

网友A:
请教:这个镜头畸变矫正软件是只用于矫正静态照片文件还是也包括矫正视频动态视频文件?

网友(2014-02-14):
有木有后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镜头畸变矫正软件是只用于矫正静态照片文件还是也包括矫正视频动态视频文件?

校正静态照片。说白了就是用软件把弯曲变形的位置向外强行直,这样的后果是,两端图像向外变形,并且会损失两端一部分图像!好多软件都可以实现。

网友:
已发布的支持Phantom 2 Vision的镜头配置文件用于矫正FC200的照片鱼眼变形,使用效果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