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的控玩四轴,上APM够吗???

楼主(2013-12-29):
如题,最近打算入APM,但手里只有天七控,想问问老鸟这样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

APM支持混控吗?

网友B:
没问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可以了

o,谢了,放心了

网友C:
多轴都不用混控的,, 由飞控自己计算控制和修正量.....APM飞控最少用5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都不用混控的,, 由飞控自己计算控制和修正量.....APM飞控最少用5通就可以

哦哦,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支持混控吗?

apm乃神控,绝对够了。而且四轴不是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乃神控,绝对够了。而且四轴不是混空

哈哈,还有这一说法!!!谢了,这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有这一说法!!!谢了,这就放心了

apm可以自动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