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 能取消怠速吗?

楼主(2013-12-29):
试过两个牌子的电调,好盈及XXd,电调都单独设过油门行程的,但连上lite后,一解锁就转,而且转速还不低呢。用lite的调参软件设校准过摇杆,电机怠速已设置最底了,还是一解锁就飞转,转速太约是20%的油门。
有取消怠速的办法吗?
其实玩电的没必要搞个怠速吧。

网友A:
竟然是沙发,,解锁就转,好像都这样吧,这个还能取消?反正转速不足以起飞,个人感觉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网友B:
那你就该换玉兔了 我用的呢

网友C:
解鎖就轉很正常阿!要不怎判定有沒有解索呢?再來還可以檢查一下電機轉動是否異常!
關於轉速問題?個人感覺還好不會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沙发,,解锁就转,好像都这样吧,这个还能取消?反正转速不足以起飞,个人感觉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转速太高了,机子一跳一跳的,调参软件设为最底怠速也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鎖就轉很正常阿!要不怎判定有沒有解索呢?再來還可以檢查一下電機轉動是否異常!
關於轉速問題?個人感覺還 ...

怠速的转速太高了,调参软件设为最底怠速也是很快,机子一跳一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该换玉兔了 我用的呢

玉兔我有,想换个好点的玩下,就选这个,谁知怠速太高,现在还未升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我有,想换个好点的玩下,就选这个,谁知怠速太高,现在还未升空呢。

楼主玉兔闲置了  送我玩玩

网友:
換好一點的電調吧!或者由們校準重新做過!會跳絕對有問題?

网友:
二个电调加起来的价格,等于一个DJI的电调,
换DJI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的转速太高了,调参软件设为最底怠速也是很快,机子一跳一跳的。

应该不是这样的......楼主检查一下其他的设备比如电调。
正常情况下怠速时不会出现一跳一跳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