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翔70涵道F16 pnp能用6s飞么

楼主(2013-12-29):
PNP买回来一个月了,本来想转手想想算了。今天刚装好,才反应过来pnp是2836kv2600配尼博50A电调,竟然是5s的配置,没有配的电池啊。4s明显动力不足试了,想问问各位能用6s么?会烧电机么??50A的电调不知道能受得了吗?
ps:起落架太脆弱了,准备换蜗杆的。

网友:
蓝翔好看,就是起落架有点蛋疼

网友A:
6S扛不住的。。

网友B:
转手吧,正所谓便宜没好货,那么低的价格肯定东西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扛不住的。。

刚才手jian,串联两块3s,油门推到70%保持了半分钟,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手吧,正所谓便宜没好货,那么低的价格肯定东西是有问题的。

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改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694

Sany兄出现了立刻有希望了,当时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买的,蜗杆改装有点难度,等到货了我尝试下。
还是我的那个问题啊,你用过类似的电机吗?6s会撑不住么?我打算换上10叶的桨

网友:
最好测试下电流。2839的电机不要超过70A 否则要烧的。 建议你用70/12配2300KV 电机。这是实践证明过的配置。如果用2600KV配10叶,估计电流会很高。

涵道的动力搭配确实比较麻烦,这也是我要座涵道测试台的原因。不知是要推力,还要电流,电池,重量的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手jian,串联两块3s,油门推到70%保持了半分钟,没事儿

全油门试试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油门试试哇 哈哈

全油门也没事儿,已经试飞了,串联2个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