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调平又一好方法,精准度一流,特别适合小电机

楼主(2013-12-29):
多轴飞行器要想稳定,除了动力搭配合理,电机桨平衡性好外,还有一个很重量的因素,就是每个电机的水平校准,说简单其实这一步要做到位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特别是对于小尺寸的马达,没法在电机转子上放水平仪,电机座上面又不能做不到100%不变型,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需要自己做一样小东西,上图大家自己看,感觉不错还请大家涌跃顶帖

我自己因为有条件所以用碳板加工了一块,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固定桨一样把这块小板固定在电机上,加大电机转子的平面,可以有更大的面积放水平仪,当然板很薄需要加垫片才可以用螺母压紧,这样确定好IMU位置水平后就开始精调电机水平吧。
发现轴越多越需要精调电机水平,航向和稳定全靠他,这是我的小八,呵呵600轴距,3S 5000双电池并联,狗思,图传,所以设备起飞重量2.5KG,续航20分钟无压力

网友:
跟着大神学习,

网友:
xxd2212的怎么破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桨,直接对两个相邻桨尖的高度是否一致。。。(六轴对六次间隙,四轴四次,一圈下来就完事)非常方便,非常准,不需要工具,眼睛足够。
还等于是把角度放大了一下再对比。。。

我朋友不信能调准。。还拿个水平仪测了一遍。。一点不差。

不过这个方法,用桨夹的不是很合适,桨夹的话,桨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的。。没法对,除非你是保证安装时候每个桨高度一致。

网友:
值得推荐的方法

网友:
我是把桨座先稍微装上碳管不上紧,不装脚架,然后放到地上,很容易就能调到在同一水平面上,然后再上紧螺丝。ok。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方法都不错,集思广

网友:
3s并联,就是10000毫安了,20分钟,冬天,真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收藏了,回去把我的机器调下,我始终感觉不水平。

网友:
敢不敢挂两瓶水试试负载能力和续航

网友:
这机架是DIY的吧  一直想搞个小8轴  O(∩_∩)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桨,直接对两个相邻桨尖的高度是否一致。。。(六轴对六次间隙,四轴四次,一圈下来就完事)非 ...

本人以前也是这样看的,后来发现不是所有桨的桨形都是一致,越看越眼花,老老实实用回水泡调平。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学习了!
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以前也是这样看的,后来发现不是所有桨的桨形都是一致,越看越眼花,老老实实用回水泡调平。

我基本只用APC。。相当合适。。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桨,直接对两个相邻桨尖的高度是否一致。。。(六轴对六次间隙,四轴四次,一圈下来就完事)非 ...

你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如果相邻2电机向外或向内倾斜同样的角度,那么相邻桨尖的高度还是齐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桨,直接对两个相邻桨尖的高度是否一致。。。(六轴对六次间隙,四轴四次,一圈下来就完事)非 ...

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但首先要保证每根机臂处于同一水平面,我的方法是精调,每调一个机臂都先放水平仪在中心位置看数值,而且平行移到电机上,每个电机都是如此调出来绝对水平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如果相邻2电机向外或向内倾斜同样的角度,那么相邻桨尖的高度还是齐平的

我是对一圈一起调的。。。所以就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但首先要保证每根机臂处于同一水平面,我的方法是精调,每调一个机臂都先放水平仪在 ...

我机架基本都是中心板子+管子。所以电机高度都一致。就是一个水平,用这个方法的话,就相当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