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610DUO充电检查报错,求指导。

楼主(2013-12-29):
有哪位大神知道EOS610DUO报OUTPUT CIRCUIT PROBLEM是什么错误,在充电检查的时候报不能充电了。

网友A:
应该是没插紧吧。。拔了重新插下看看

网友B:
很紧,两个通道都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紧,两个通道都这样。
去TB找A1-HOBBY他可以帮到你

网友:
谢啦,我去试试。

网友:
问过啦,太老啦,厂家也修不了。

网友D:
这么老的充电器修好了也只能做备用,果断换新的!

网友E:
先尝试升级最新固件

网友:
感谢大家,感谢我的同事TC4427ACOA芯片MOS-FET控制器坏啦,更换后充电器修复。

网友C:
你的是行货吗 我买的航货保修3年的

网友:
我不是行货,台湾逍遥模型买的,5年啦。hy的充电器平衡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