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上接H3-2D,在保持有返航开关功能的前提下,如何使用俯仰功能?

楼主(2013-12-29):
WKM上接H3-2D,在保持有返航开关功能的前提下,如何使用俯仰功能?

H3-2D接在WKM上,如何即能控制云台俯仰,又完全拥有返航、航向控制、飞行模式的所有功能?

网友:
云台俯仰是X1,智能IOC是X2,本来就不在一个通道啊

楼主:
返航是X3,云台俯仰也是X3.  我的意思是,如何即有返航,又有云台俯仰?

网友:
因該是樓主想自反!又想控制雲台吧!
把雲台通道換別的端口不就行了嗎?

楼主:
H3-2D的通道是自动指定成X3的。。。正好和返航通道一样。

网友(2014-02-11):
引用 楼主:
H3-2D的通道是自动指定成X3的。。。正好和返航通道一样。

请DJI技术解释一下并处理,软件应该可以选择X2或者X3通道控制俯仰,同时提醒X2通道使用时关掉无头模式的X2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H3-2D的通道是自动指定成X3的。。。正好和返航通道一样。

把WKM的返航改到第8通道不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WKM的返航改到第8通道不就得了.

dji没有给你用所谓的第八通道(X4)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没有给你用所谓的第八通道(X4)的机会。

能不能俯仰控制线从H32d的排线中分离出来单独接接收机8通道?

网友C:
所谓系统集成真是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系统集成真是难用

所以只能求助大疆改软件,让X2 X3都可以有选择的控制俯仰。
这样有些喜欢无头模式+俯仰
有些喜欢用失控开关+俯仰
就没有太大冲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ji没有给你用所谓的第八通道(X4)的机会。

真傻, 不能自己想办法吗? 我就是自己用第8通道控制WKM返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傻, 不能自己想办法吗? 我就是自己用第8通道控制WKM返航的.

还得请大师明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得请大师明示啊~

用控上的一指定开关"混控"WKM的U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控上的一指定开关"混控"WKM的U通道.

果然是大师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这样可以设成手动,姿态,GPS,返航四种模式了。

网友D:
还是不理解大师的方法啊,x3通道要么云台俯仰,要么返航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理解大师的方法啊,x3通道要么云台俯仰,要么返航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啊。

不同的控设置方法不同,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