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练成后不会正飞悬停了

楼主(2013-12-29):
难道是大脑不够用,只能记住一个场景

网友A:
倒飞起飞?

网友:
我擦!这个帖太水了吧~~~

肯定是正飞条件反射达成后,不错舵不炸机了,才练倒飞的~~~

网友:
厉害,那就把倒飞当正飞好了。

网友:
这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B:
正好给了我不连倒飞的借口。翻了十次炸了两次。都是全油门炸机…
感觉给模拟器的倒飞差别太大拉。真机掉高度太厉害…

网友:
正倒交替练习,你这情况很正常,多练模拟器就好LE

网友:
还有这等事啊。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练好了对头悬停,短时间内也有不会对尾悬停的。多练下,适应就OK 。

网友:
再练练倒飞,正飞都正常

网友C:
牛吹得太大了,怎么可能,这么多人考驾照,都必须考倒车,还没有一个人说不会正开了

网友:
厉害,那就把倒飞当正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吹得太大了,怎么可能,这么多人考驾照,都必须考倒车,还没有一个人说不会正开了

说得是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好给了我不连倒飞的借口。翻了十次炸了两次。都是全油门炸机…
感觉给模拟器的倒飞差别太大拉。真机掉高 ...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一翻过来马上油门收到底(当然是3D开关打开的),但飞机还是直往下掉,我自己分析是不是倒飞的螺距没有设置好,螺距太大阻力也大,所以大的负螺距反而影响转速。你的负螺距是怎么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飞起飞?

他大概指在训练模式里,直接就是倒飞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一翻过来马上油门收到底(当然是3D开关打开的),但飞机还是直往下掉,我自己分析是不 ...

给正飞的螺距一样的啊.都是9度左右.油门曲线是V型不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正飞的螺距一样的啊.都是9度左右.油门曲线是V型不是一条直线

我也是9度,但我发现你把螺距打到底,转速反而下降,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和马达和电调有关。所以翻跟头的时候,打到一半的负螺距反而比全负螺距飞机翻得更快,打到底时,飞机就像是个八九十岁的老头,都快翻不动了。

网友:
就是啊 .所以说给模拟器区别太大了.

网友:
LZ的遭遇很同情 因为我入魔的时候就这样 在模拟器里起飞就倒飞 在飞真机的时候 差点降落不回来 后怕 正飞都错舵

网友:
应该有个系统的教程演示一下凤凰和G5模拟器精确设置,只有设置好了才不白练,感觉设置是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