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机器,各位大侠给看看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吧

楼主(2013-12-29):
据说是打磨木梳梳齿的,叫修齿机,就是把木梳齿打磨成圆弧齿,这个机器看了好久不明白是怎么工作的,特来请教大侠们 就是这个机器,在网上找的,卖家不给说怎么工作的,只说用砂纸,而且很好买到的砂纸工作效率很高,大侠们给看看这是个什么神秘的机器呀

网友A:
再上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上几张图

我也想多要几张图呀,卖家不给呀

网友:
等图,咱先看看辟辟...

网友:
差东西,上面应该可以套装砂布,不然如何打磨

网友:
这玩意太简单了,一根主轴,两个轴承、轴承座,安装在架子上,底下用电机皮带带动上面的主轴转动。主轴这边是圆筒,把砂纸或者砂布用双面胶沾到圆筒上,就可以打磨了。打磨梳子表面使之光滑,卖家是忽悠。这个东西价格大约200-300元。

网友:
扫毛用的,就一轴,装上轮,砂纸和毛刷做的,一片砂纸一片毛刷这样隔着装,7-8片吧好像。一般的抛光机也可以装的。

楼主:

卖家说的是可以打磨木梳齿里面的,要是滚桶上装砂纸木梳齿里面也打磨不进去呀,图上的机器是不完全的,大侠们能想出加上什么东西可以用砂纸打磨木梳齿里面呢

网友B:
那你在网上多搜几次看看别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网上多搜几次看看别家的

唉,无耐没别的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