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铣床和车床工作是会不会产生粉尘而吸入肺里

楼主(2013-12-29):
请教大家铣床和车床工作是会不会产生粉尘而吸入肺里,
导致长期形成尘肺。

网友A:
不会,切屑若是细小的话,就不是车削铣削了,变成磨削了。
砂轮机倒是有可能。

网友B:
那要看加工的物料,一般常見物料車銑都是安全的,但也有例外(例如石墨)。

网友C:
我也关心过这个话题,车、铣除了可以看到的碎屑外,会不会产生微小的看不到的粉尘?金属比较重貌似不会起浮尘,但假如加工塑料呢?反正我用雕刻机 雕塑料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粉尘,我一般都是干活的时候离开,完活了再过去取件。
这是个关于健康的话题,还是希望大家关注下,各抒已见,为了大家的身体,多交流交流!

网友D:
有可能,要做好防护,戴口罩、手套、帽子、眼镜

网友E:
应该的有的,金属虽然比较重,但是金属表面可不一定很干净呀,铣比较轻,车也是比较重的,车的时间短没感觉,要是车一天金属鼻子里面也都是黑黑的

网友F:
想着比这个进肺会好一些吧:PM2.5粒径小,表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网友G:
注意要加工的材料,尽可能做好防护,不能图乐而伤身!!!

网友H:
粉尘是避免不了的,防护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I:
粉尘肯定有,搞两天切削液回来都感觉闷,除锈更是一身灰,口罩后边都一层

网友J:
车铣下来的你吹都吹不上天,爬到地上也不一定能吸到肺里,不过LZ练过的话也许能行!我说的是不带锈的金属,有些材料会产生粉尘,

网友K:
要看什么材料。胶木灰尘就太大了!

网友L:
根据不同的材料。适当防护

楼主:
主要是软金属,铜,铁,铝,和塑料制品,偶尔还有45#钢,铣床做成全封闭是否可以避免,另外全封闭是否有别的坏处,如散热和气体爆炸等?

网友M:
这要看加工什么材料?如果长期加工易产生粉尘的零件就要另加收尘装置,如果是临时的搞搞简单防护就可以啦。

网友N:
金属里面就是铸铁有这个问题吧,别的都微乎其微了。非金属就难说了,品种太多几乎都有飞尘出来。

网友O:
当然会了 可想而知

网友P:
雾霾世界,咱不怕这个。

网友Q:
别太玩命,这东西肯定会有吸到肺里的,以前我在铸造厂干过几个月,哪里的动力头(动力头就是一个减速机带动2-4把大车刀在工件里面铣削东西结构很简单属于专用机械)工人就有这个病,吸到肺里铁渣滓做手术的时候做不了,因为手术刀切不动他的肺后来就只能回去养着等死。后来我一看这形势就不干了娱乐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太玩命伤身。

网友Q:
特别是铸铁,信不信不重要找个铸造厂看一下哪里的工人一下班的时候就知道了。满脸黑乎乎的实际上都是很细小的铁抹子。这就应了那句话辛辛苦苦30年一场大病解放前。然后我果断的不在那单位做了,机加工行业也不做了,但是有时候手欠就自己买几个小床娱乐娱乐当然自己娱乐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