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航域70涵道F18

楼主(2013-12-29):
今天成都天气有点小太阳,风很大,花了3周时间装配、改造好航域70涵道F18,克制不住冲动首飞!  也是第1次上70的涵道机!

楼主:
怎么发不起图片?

楼主:
我的积分不够?发不起图!

楼主:
发不起图,那说说:航域70的F18还可以,我改造了前、后起落架,请淘宝上的一个朋友定做了后起落架,挖了2个作弊空,结果首飞成功!  飞机上天很快调好状态,高兴惨了!   就是第1次落地侧风太大,摔了1边起落架,不过马上用热熔胶,又爽飞!!巴适巴适!

楼主:
改造前起落架

楼主:
用胶带加强机翼

网友A:
顶楼主,这个机子听说是最好飞的70涵道

网友A:
是用的原厂固定起落架吗?4s  kv3800的涵道?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
粗壮的起落架

网友B:
后起落架确实够结实,前起落架显得就比较寒碜了,可以改下前轮。淘宝上有35元(一套3个)的双前轮起落架子,直径Φ3的接口孔径,插一根电机轴,那是非常爽的。具体请参看我曾经写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起落架确实够结实,前起落架显得就比较寒碜了,可以改下前轮。淘宝上有35元(一套3个)的双前轮起落架子, ...

谢谢  !我马上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这个机子听说是最好飞的70涵道

70涵道我才飞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飞的

网友:
楼主,你都贴了 玻璃胶带,影响美观,增加重量啊。。。

楼主:
我也感觉太多会增加重量  但不贴强度又不够  是少贴点吗?    请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原厂固定起落架吗?4s  kv3800的涵道?

我定制的起落架  安徽的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起落架确实够结实,前起落架显得就比较寒碜了,可以改下前轮。淘宝上有35元(一套3个)的双前轮起落架子, ...

请问帖子在那  没有找到!!!!  另外制作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