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楼主(2013-12-29):
之前飞21分钟的机架及起飞重量:

更换马夹后的机架及起飞重量,加装了钓爷的OSD200MW图传发射机。

网友:
杀了个发。

网友:
地板做一下

网友A:
我的大疆450机架,电机是2212,配1045桨,3s  2200毫安,25c电池,naza lite + gps,3.8v报警,只能飞3分钟不到,是哪里的问题?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疆450机架,电机是2212,配1045桨,3s  2200毫安,25c电池,naza lite + gps,3.8v报警,只能飞3分钟 ...

问题就出在你多设置了0.2V 报警。

网友:
泡泡老师你这个小450飞的太稳了,佩服啊,看你的遥控器天线,还是有点风的,但机器调的基本文思不动啊,呵呵。向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你多设置了0.2V 报警。

好的,我改一下。还有就是怎么才能像视频那种18分钟呢,求指教,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改一下。还有就是怎么才能像视频那种18分钟呢,求指教,谢谢啦

安我的配置装机,就有18分了

网友:
洪洪 这地方这么巴适 在哪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我的配置装机,就有18分了

这是什么配置,学习一下

网友B:
求配置……续航时间怎么做到的……

网友:
泡泡老师我是新手我是大奖的飞控330鸡架电机朗宇2208x系列的1500kv我这个配置怎么能飞久一点桨是8045希望老师指点一下我的飞6分钟,我还想上图传的设备已经买了2.4g的摄像是808怎么安装能对图传干扰小点我的qq是150104916希望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师傅,猴哥来顶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配置……续航时间怎么做到的……

这个是DJI原厂机架,
朗宇V2216 KV900,
好盈 飞腾云 30A,
1145桨 ,
S4,WIFI,OSD,200MW发射,自制爆闪灯,
3S 5000电池,

21分机架是 “四轴机架战斗版”
朗宇V2216 KV900,
好盈 飞腾云 30A,
碳1045桨 ,
S4,WIFI,自制爆闪灯,
3S 5000电池,

网友C:
师傅 你这个固件版本 感度 和晃动 分别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师傅 你这个固件版本 感度 和晃动 分别是多少啊?

找打,自己从视频里找去,

网友:
没注意,从新再看一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JI原厂机架,
朗宇V2216 KV900,
好盈 飞腾云 30A,

嗯嗯,懂了,我在用f4006,谢谢泡泡老师,好盈天行者20a电调能用4s电吗

网友:
感觉比NAZA还订的稳。

网友:
泡泡老师乃神人也

楼主(2014-01-29):
引用 网友B:
嗯嗯,懂了,我在用f4006,谢谢泡泡老师,好盈天行者20a电调能用4s电吗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上面不是写着3S的吗?
不过有人用过4S,但我让他改装了散热片。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我今天用600的机架4轴,配置是电机4822,天行者40a电调,1238浆,S4-v2,电池是3s5100mah,参数都调整好了。飞了3分钟就飞不起来。电压还有12.4v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是配置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我今天用600的机架4轴,配置是电机4822,天行者40a电调,1238浆,S4-v2,电池是3s5100mah, ...

电机KV是多少的?如果是KV390的,那是你用错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KV是多少的?如果是KV390的,那是你用错电机了,

电机4822 kv490的

楼主:
动力选配不当,不知道是谁帮你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力选配不当,不知道是谁帮你选的
4822kv490的电机配什么电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22kv490的电机配什么电调好啊。

要上6S电池,所以最好配好盈铂金电调,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上6S电池,所以最好配好盈铂金电调,

哦谢谢,我刚买了铂金30a的,我想用两块电池3s5100的这样好不,一个新一个旧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谢谢,我刚买了铂金30a的,我想用两块电池3s5100的这样好不,一个新一个旧有什么弊端吗?

不同牌子,或同牌子新旧电池,不要并联或串联使用,对新电池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牌子,或同牌子新旧电池,不要并联或串联使用,对新电池不好。

还没买,刹车,谢谢了!!买新的去了

网友:
必须顶泡泡老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嗯,懂了,我在用f4006,谢谢泡泡老师,好盈天行者20a电调能用4s电吗

天行者20A无法支持4S  换飞腾30A吧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E:
天行者20A无法支持4S  换飞腾30A吧

天行者40a呢

网友(2014-04-13):
比釘子户还釘

网友(2014-07-28):
泡泡老师飞起来犹如神助

网友: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JI原厂机架,
朗宇V2216 KV900,
好盈 飞腾云 30A,

有没有试过挂狗头飞多久

网友F:
泡泡老师帮我看看我的这个配置,
配置:DJI F450机架
        LD-POWER 2212 980KV电机
        好盈30A电调
        NAZA LITE 无GPS飞控
        1045浆(4块5一副),没有做过浆平衡
        飞越两轴云台
         联咏NT96650AR0330AV记录仪
         野蝎子3S5500毫安电池
        整机大概重1.65公斤左右,留空时间6分钟,落地电压3.8。要怎样能增加留空时间!

网友(2014-08-29):
新手围观 观玩转身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帮我看看我的这个配置,
配置:DJI F450机架
        LD-POWER 2212 980KV电机

3S供电,换11寸的桨,设置BB响3.6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3S供电,换11寸的桨,设置BB响3.6报警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你多设置了0.2V 报警。

正确,你设置4V报警,30秒都飞不到。

设成3.5V就飞的久了。

网友:
甲壳虫30A
F4006 950kv 应该选什么桨续航久一点?3s 5600mah大概能飞多久呀0.0机机重1.5k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3S供电,换11寸的桨,设置BB响3.6报警

请教泡泡老师一个问题,我才买了一个NAZA LITE 的GPS,照你的视频装好后上电后LED显示绿灯亮一下,黄灯闪三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我照你的视频想重新校准GPS却无法进入校准模式,拨动开关10多次还是继续只能在手动模式和GPS模式上切换,不会进入校准模式!求教!

网友:
能遇到泡泡老师非常荣幸。趁此请教:六轴飞越680,S4V2,朗宇3508,KV700电机,1245碳桨,加云台,相机,等其他配件。总重,四公斤。八千毫安时30C,4s电池。飞行时间八分钟。空载时2.5千克,飞行时间,13分钟。请问这样的配置合适吗?飞行时间是不是有点太短了。怎样的配置,更合适?
    。。。另想重新组装,,总重控制在4.2公斤左右 计划使用朗宇电机。请问电机,桨,还有电池如何配置?才能使飞行时间更长。对泡泡老师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

网友G:
能遇到泡泡老师非常荣幸。趁此请教:六轴飞越680,S4V2,朗宇3508,KV700电机,1245碳桨,加云台,相机,等其他配件。总重,四公斤。八千毫安时30C,4s电池。飞行时间八分钟。空载时2.5千克,飞行时间,13分钟。请问这样的配置合适吗?飞行时间是不是有点太短了。怎样的配置,更合适?
    。。。另想重新组装,,总重控制在4.2公斤左右 计划使用朗宇电机。请问电机,桨,还有电池如何配置?才能使飞行时间更长。敬请给多少配置方案。对泡泡老师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遇到泡泡老师非常荣幸。趁此请教:六轴飞越680,S4V2,朗宇3508,KV700电机,1245碳桨,加云台,相机,等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teline#pid13777645
23楼  32楼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039&pid=13777645&page=2&extra=page%3D2%26f ...

还烦请泡泡老师给个配置。还是6轴飞越680   总重4.2千克左右,6S电池 ,朗宇电机4110  还是4112,KV及桨如何选择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烦请泡泡老师给个配置。还是6轴飞越680   总重4.2千克左右,6S电池 ,朗宇电机4110  还是4112,KV及桨 ...

首先计算最大能上多大的桨,680/2/25.4=13.38,也就是最大只能上13的桨。
你用6S的电池,KV选400左右的,但是,6S 要用KV340-390,15-17的桨才合算。
也就是说,你要是想用6S电池供电,必须加大轴距,用15的桨,15*2*25.4=762,应该增加到780以上,
要是用4S电池,KV选700左右的。

网友: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顺祝中秋快乐!!!

网友(2014-12-26):
飞得太稳了!

网友:
顶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