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盗3.01R2中串口波特率设置

楼主(2013-12-29):
以前刷的海盗固件2.8,在config中,有三个串口的波特率设定,但在3.01里就没了,GPS和3DR,都用软件修改波特率了,好久了,也忘了如何做的了,但新上了OSD,就是海盗可用那个miniOSD,安在原数传所用的串口3的位置,数传撤下去了,撤之前数传所用波特率为115200,OSD上去后,读不出数据,始终是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看了接线,是对的,那应该就是这个OSD缺省波特率是57600了,但现在的海盗固件中不知哪里去改这个设置值,如果改OSD,如何改?下了个OSD_Config,也没看到改波特率的地方.....

网友:
config.h里面找到
//////////////////////////////////////////////////////////////////////////////
// Serial port speeds.
//
#ifndef SERIAL0_BAUD
# define SERIAL0_BAUD                   115200
#endif
#ifndef SERIAL3_BAUD
# define SERIAL3_BAUD                    57600
#endif

//////////////////////////////////////////////////////////////////////////////

楼主:
海盗固件3.01,没有config了,有那个也找不到define SERIAL3_BAUD !!!

网友:
我记得在很深的一个文件里..但是也不一定能改..

楼主:
那就是不希望我们改了,找到问题了,飞了好久没动这些东西了,都有点忘了,仔细回想,3DR我接的是串口0,缺省是115200,重接OSD到串口3,数据出来了。。。

楼主:
空速             偏转度roll
地速                               HA(米)
                                 TA(米)
TMR
某个百分率      解锁提示 (低电压、低RSSI)       时间
CR

星数              平衡状态显示器            WS
                                  俯仰度PITCH
CA 电流                       W         米
VA 11.02        遥控图示 百分率

                 M            MOD    航向
经纬度              A()
                 H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盗固件3.01,没有config了,有那个也找不到define SERIAL3_BAUD !!!

不会吧,我的就是ardupilot-mpng-mpng-3.0.1-r3,绝对有config.h

R2版本和R3版本难道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