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求学

楼主(2013-12-30):
看着视频跟泡泡老师学 校准 三轴加速度计 每次都不成功  图面显示这样的问题在 各位老师看图

楼主:
用的 APM 2.6   6H GPS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396
给陀螺仪供电的3.3v稳压模块坏了,动手能力强就手动换,不行就发回给商家修,再不行就刷3.01固件。

避免此3.3v稳压模块损坏的官方方法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要避免多BEC供电;注意输入电压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396
给陀螺仪供电的3.3v稳压模块坏了,动手能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396
给陀螺仪供电的3.3v稳压模块坏了,动手能力 ...

楼上正解。这里贴上3D robotics公司对这个问题的文章以及推荐解决办法。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ac3-1-rc5-spi-speed-problem?commentId=705844%3AComment%3A1458578

网友:
你是不是把六个面都放过了?如果六面都折腾过了应该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