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见了鬼的250

楼主(2013-12-30):
30A电调,dsmj接收,斜盘恒吉933,锁尾恒吉922,三轴小姨子。
某日飞行突然右斜盘舵机下斜,努力控制住摆正降落,无事,重新对频,正常起飞,又来了个左斜盘下斜,还是控制住摆正降落,无恙,打道回府检查。更换电调,怀疑BEC出问题,换了之后问题依旧。某日,再换接收和三轴一体的GY280RX,舵机全部改成JST插头,问题依旧。今日再折腾,换DSM2接收,银燕08MD舵机,三轴换回小姨子,5iMX 我爱模型,问题还是一样。没辙了!!!!!!
到底我还要不要换一个机身啊,还要不要换一个电机啊,几乎全都换了还是没解决。这真是啥么,真是,见鬼了??????

网友A:
一般机子右斜是震动引起的。其他的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B:
打开遥控器的通道监控,看看是不是遥控这边输出讯号的问题。

网友:
GY280这个三轴用着感觉怎样?看评价不错,但用的人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遥控器的通道监控,看看是不是遥控这边输出讯号的问题。

第一个接收DSMJ是JR的,飞着都没问题的,我飞450也没问题的,第二个GY280RX是dsm2制式的和第三个普通dsm2接收用D10控,都没问题,通道监控也没问题,我拔了电机线,不让电机转,就没问题,插上电机线,然后推油门10秒钟后出现问题了。以前dsmj接收飞了很久一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子右斜是震动引起的。其他的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我以前飞一直没问题的,没有震动,拿在手上一点震动没有,我不是单个斜盘舵机斜,是4个舵机轮流给你颜色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接收DSMJ是JR的,飞着都没问题的,我飞450也没问题的,第二个GY280RX是dsm2制式的和第三个普通dsm2 ...

我的意思是,可能遥控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有问题了,比如电位器或者是AD转换出问题了。然后接收这边其实都是正常的,只是忠实反映遥控器发出的动作。因为这么多设备同时出现同样故障的概率实在太小了。所以你在遥控上看看各通道和你打舵的动作是否一致,是不是偶然会输出错误的动作什么的。

还有一个猜想,就是电磁干扰,这个就难验证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能遥控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有问题了,比如电位器或者是AD转换出问题了。然后接收这边其实都是 ...

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低转速时?

提高转速试试,我怀疑是马达低速换向不均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低转速时?

不是这问题,我以前一直好好的,3D百分之90油门翻来翻去都没问题,现在问题是像失控一样舵机一斜,还好反应块,马上打反舵修正降落

网友:
“不是单个斜盘舵机斜,是4个舵机轮流给你颜色看”。电磁干扰?

网友D:
為神馬未有考慮航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神馬未有考慮航機的問題??

航机?航机是什么?舵机吗,舵机我换过啦,本来恒吉933,现在换银燕es08Md问题依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能遥控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有问题了,比如电位器或者是AD转换出问题了。然后接收这边其实都是 ...

看过控的通道监控了,没异常情况啊,就算出问题两个控也不可能都有问题啊,两个控飞其他飞机都好的啊,而且我另外一架250差不多的配置也是ZYX,用D10控一点问题没有呢,我要疯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除了机身和电机没换,其他都换过了,还没解决问题啊,哪位帮帮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问题,我以前一直好好的,3D百分之90油门翻来翻去都没问题,现在问题是像失控一样舵机一斜,还好反 ...

3D百分之90油门反而没事,那真可能是马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百分之90油门反而没事,那真可能是马达的问题…………

是以前没事,现在有事,现在不管怎样都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百分之90油门反而没事,那真可能是马达的问题…………

说道电机倒是的,上电自检完毕,开熄火,无论怎样打舵都正常;或者拔掉电机2根线,不用开熄火,无论怎样打舵也正常。就是电机转的时候不正常,难道电机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道电机倒是的,上电自检完毕,开熄火,无论怎样打舵都正常;或者拔掉电机2根线,不用开熄火,无论怎样打 ...

我的250也有类似的问题,是接收会短暂失控,导致十字盘舵机跳动,我也是,除了马达,其他都换过了,但还是没解决,我怀疑是马达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陀螺仪高频振动引起的,检查一下飞机的振动源,或者陀螺仪换号一点的双面胶

网友:
我的为什么就这么正常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250也有类似的问题,是接收会短暂失控,导致十字盘舵机跳动,我也是,除了马达,其他都换过了,但还是 ...

别用山寨接收
便宜的有华科尔和天地飞都挺好
机子拿在手上,油门反复上下,十字盘不斜尾巴不抖震动就基本过关
另:你的十字盘买到了没,不是说飞越没货了吗

网友F:
都说d10刷了固件变神控了,可我却发现了一些古怪的bug,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搭理大神固件的更新问题了。有可能的话换个d10原厂固件控配原厂接收机试试看,如果问题依旧,那也相信你的确遇见鬼了。

网友G:
莫非是BEC线和舵机线捆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山寨接收
便宜的有华科尔和天地飞都挺好
机子拿在手上,油门反复上下,十字盘不斜尾巴不抖震动就基 ...

十字盘亚拓
一开始用jr控的dsmj接收631也是一样的问题,之后才换D10控dsm2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d10刷了固件变神控了,可我却发现了一些古怪的bug,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搭理大神固件的更新问题 ...

一开始用jr控的dsmj接收631也是一样的问题,之后才换D10控dsm2接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说d10刷了固件变神控了,可我却发现了一些古怪的bug,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搭理大神固件的更新问题 ...

D7E折腾下算了,D10够强了,而且原厂接收也不贵
山寨DSM2接收电路偷工减料,原件参数不准,导致距离远近不一容易被干扰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非是BEC线和舵机线捆在一起了?

2架250,一开始都是同样的方法安装,电调安装在电池架下面,电调接收供电线和前两个斜盘线3根一起排到接收的,一开始2架都没问题的,就是突然一天其中一架见鬼了,另一架一直好好的。今天特意为了防止电机和电调的干扰试了将电调装到机身侧板上,接收和电调都尽量向后避开电机,但问题依旧。
真是的,实在搞不好真的要带着250烧香去了,或者直接拆了当配件。

网友(2014-05-21):
最近咋样了?

楼主:
快半年了,居然还有人问津,这架250留着当配件,不折腾了,250一架玩玩够了,比450难飞多了,目前250*1,450*2,480*1,500*2,130X*1够玩了

网友:
直机有的问题确实要把这个换个遍才能解决问题,最后才发现问题可能出在几元一根的轴上

楼主:
看过一个贴子,皮带和尾管固定座摩擦造成1000多V高压,还有火花冒出来,严重干扰接收和三轴正常工作,估计就是这个问题。我另一架250尾管固定座是金属的,出问题的固定座是塑料的,可能就是这摩擦产生静电引起的,而金属固定座不容易摩擦产生静电火花。反正现在这架250不打算折腾了,还是当配件放着吧,一架够玩了。再说250的确难飞很多,连130X都比250好飞。感觉250除了外场携带方便,没什么其他有点,如果不是高手真的250想做出450以上级别的动作难度要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半年了,居然还有人问津,这架250留着当配件,不折腾了,250一架玩玩够了,比450难飞多了,目前250*1,450 ...

这么多,够你玩到手软啦